小马达开启关闭瞬间会使LED闪烁,请教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08):
马达是感性负载,有反电动势,所以我加了续流二极管用来消除反电动势,但为啥这样,马达开启关闭瞬间LED还会闪烁一下呢

网友A:
发光二极管和马达同一个端口驱动的???发光二极管指示马达工作状态,是的话,完全可以省略两个电阻和一个场效应管Q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和马达同一个端口驱动的???发光二极管指示马达工作状态,是的话,完全可以省略两个电阻和一个 ...

不是同io口,分开驱动的。就是电源并一起的。一开小马达,灯就会闪,用PWN调速,低占空比的时候灯闪

网友:
VCC 内阻作怪,希望消除闪烁的话给VCC加退藕电路吧。

网友B:
两个上拉电阻交点VCC处接电容到地,电容容量测试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上拉电阻交点VCC处接电容到地,电容容量测试决定

加了个1000UF的稍微好点了

网友:
难道不是马达电感造成的吗

网友:
在启动电机的瞬间,电路中的电压降低所致,归根结底还是电源的内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