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8B+惊叹点:测量LED还能显示电压/带方波输出

楼主(2022-04-08):
一、测量LED发光管还能显示电压,座上的倒不亮,还没搞懂,利用笔座测量的如图还能显示出LED的压降。不分正争极,接反也能亮显示为-,示波器测出有方波输出约一秒一个方波。峰值达24V(空载).

二 、测量变频器的电压更稳比其它表更稳定。

网友A:
意外获得信号发生器?

网友:
18B+很贵的哦

网友B:
UT18 PRO就是仿这个的,除了硬芯外,应该没有F18B+皮试,UT18 PRO在全档位防护上应该优于F18B+,感觉F18B+要重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外获得信号发生器?

里面就一个555定时器做的,配个变压器升压,不过整流后倒蛮多元件的,可能是检测压降用的,大概如此。是有方波信号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T18 PRO就是仿这个的,除了硬芯外,应该没有F18B+皮试,UT18 PRO在全档位防护上应该优于F18B+,感觉F18B+ ...

ut18pro的保护电路不一定优于f18b+,没看到电路只看外观的话,很难比较。

网友:
老的15、17没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t18pro的保护电路不一定优于f18b+,没看到电路只看外观的话,很难比较。

老兄你也太看得起福禄克的低端表了,你最好去我主题看一板子对比,明显得很,UT18B PRO外壳材料比不上F18B+,福禄克的一惯做风,全固态电容,UT18B PRO档盘开关比不了F18B+(所以理论上F18B+应该更耐操耐摔,稳定性应该好于UT18B PRO,这个或许几年后会出现接触不良这些,但是优利德这方面少见),UT18B PRO是使用一堆防护元件,含光电保护,(所以在电气防护上应该比F18B+强)。我建议新手用UT18B PRO,老师父用F18B+,毕竟出错机率要低得多。如果我选择肯定是F18B+,我喜欢耐操,稳定性好的。我懒得重拆机网络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也太看得起福禄克的低端表了,你最好去我主题看一板子对比,明显得很,UT18B PRO外壳材料比不上F18B ...

我没有看电路不能判断哪个防护更好,即便元件更多我也无法判断。

网友D:
话说测量LED,我的德技特DT87就和你的18b+相差无几!板子就不比了!没你的原件多!价格很亮眼80

网友:
看起来这功能不错呀,可惜太贵,哪个也买不起

网友B(2023-01-27):
引用 网友D:
话说测量LED,我的德技特DT87就和你的18b+相差无几!板子就不比了!没你的原件多!价格很亮眼80 ...

老兄,你是来捣乱的吗?你这个哪里能跟UT18B与F18B+比,差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是来捣乱的吗?你这个哪里能跟UT18B与F18B+比,差远了

测量LED还是喜欢优利德的VC195E,那玩意有12V的电压,显示压降能达到11.5V,经常测量哪个LED不亮了,直接怼上去,有时候是串联的,真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A:
摇表笑而不语!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摇表笑而不语!哈哈

大神你玩笑使不得,摇表可以产生上千伏电压,有500V,1000V,2500V,5000V,我手上就有一个2500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测量LED还是喜欢优利德的VC195E,那玩意有12V的电压,显示压降能达到11.5V,经常测量哪个LED不亮了,直接 ...

大神18B是30V5MA,对付LED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对付IGB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18B是30V5MA,对付LED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对付IGBT

明白,说到这个优利德UT18B,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好的万用表,就知道测量LED笔座两个表笔线电压的时候,因为是正负11V交替输出电压,速度慢的万用表比如0660真是一个测量能看得出来的都没有,只有快表136B+能看得到正确的输出电压,真是快也有快的好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大神18B是30V5MA,对付LED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对付IGBT

用led档测igbt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led档测igbt ?

我随意试了一下,IGBT好像不行,场效管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