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富士施乐Fuji Xerox DocuPrint M158b一体机不吸纸故障的修复

楼主(2022-04-08):
自家的富士施乐Fuji Xerox DocuPrint M158 b激光打印机出现不吸纸的故障,送销售商几天后还是没有修好,可能是过保修期了,人家不待见,一气之下拿了回来,搜索网络后知道这是通病,只好自己鼓捣了,没想到还真修复了,大喜!!(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还有个通病是那个光电开关

网友:
谢谢分享,同样故障,一直放倒使用,试试你的办法行不行

网友B:
这么简单售后的人竟然不知道???

网友:
你的粉鼓不会一直报检测不到吗?我的那个老是报粉盒错误就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售后的人竟然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而是过保修期了,不想免费修理

网友C:
同款打印机,我的现在可能是硒鼓或刮板坏了,打印出的纸张很黑,还没精力动手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打印机,我的现在可能是硒鼓或刮板坏了,打印出的纸张很黑,还没精力动手搞。 ...

可以在设置里面进行维护一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不知道,而是过保修期了,不想免费修理

你这是治标不治本,弹簧最好更换全新,截断了能用但还是皮软了。

其次,弹簧拉力变大原因是组合齿轮缺少润滑脂,造成阻力过大;最好是添加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通病是那个光电开关

这个还没有遇到,现在看这个打印机毛病比较多

网友:
打印机维修记号,参考

楼主(2022-05-08):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治标不治本,弹簧最好更换全新,截断了能用但还是皮软了。

其次,弹簧拉力变大原因是组合齿轮缺少 ...

没有找到加润滑脂的地方

网友:
我有个M105ab,带复印扫码进稿器,搓纸轮完全不动作。已经当纯扫描仪好几年了,有空拆了看看

网友E:
继电器的胶棉易老化,吸合后分不开也容易出现进纸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的胶棉易老化,吸合后分不开也容易出现进纸故障。

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出现问题了可以考虑解决方案

楼主(2022-08-22):
互相学习,相互交流,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