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插槽进了点硅脂,怎么清理?

楼主(2022-04-08):
CPU插槽靠下放进了一些硅脂,安上CPU可以正常开机。
这个有什么办法清理?
如果不清理,会产生什么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不会有啥事,还能辅助散热

网友:
牙刷刷,吹风吹。

网友:
不导电的话,其实不影响
真想清理,建议用特别细的牙刷,轻轻刷,注意要顺着金手指的方向刷,逆着刷金手指起来,那换主板吧
或者气泵,虎皮吹,都行

网友:
硅脂又不导电,怕个鸡儿...

网友:
尽量清理,酒精,现在没事,不等于以后没事,想想以后硅脂干了以后发硬怎么样?

网友:
一般不影响,实在难受,拿个小刷子(细毛的)顺毛(CPU座针脚方向)轻撸

网友:
使用没问题的话不用管,可以用酒精喷雾或者电路板清洗剂试试

网友:
四氯化碳清洗硅脂效果好,酒精清洗效果比较差。

网友:
不影响使用,无视即可,越弄越糟

网友:
使用没问题的话不用管

网友:
WD40电子清洗剂,喷完记得擦,然后还要晾干

网友:
之前CPU座子还有CPU触点上沾了点硅脂,结果八条内存有两个不能识别,偶尔能识别开机也会报警,用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彻底清除干净问题才得以解决。

网友:
精密电器清洗剂吹出来

网友:
我觉得不能用刷子刷,刷的到处都是,用秃一点的针挑出来吧,擦到餐巾纸上

网友:
慢慢用牙签挑吧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就无视它了,,要是清理工作万一不小心弄歪了针,有的烦呢。

网友:
至今我电脑桌面上还放着卡吧经典的涂硅脂教程动图,可惜他只教小白怎么涂,不告诉你高手怎么去除

网友:
牙签,棉签都上,然后酒精浸湿,用毛刷刷,注意用力。大力那就是杯具

网友:
普通硅脂不导电,有些贵的是含金属颗粒的,还是小心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