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主板上的一个6脚管,帮看看是什么型号,丝印好像是K7KA7

楼主(2022-04-08):
一台服务器上的,不能点亮,电阻对比就这个元器件不一样,差别较大,可能是个MOS管,丝印好像是K7KA7?万能的之家网友,帮看看是什么型。

网友:
电阻是拆下来的电阻还是在板上的,在板上的阻值是受外围元件影响的。

网友A:
DMN601DMK-7 丝印K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N601DMK-7 丝印K7K

好的,谢谢

楼主:
好坑。除了这两字,我没能找到其它的字,不是因为你收费,而是因为我不小心点到,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坑。除了这两字,我没能找到其它的字,不是因为你收费,而是因为我不小心点到,唉! ...

好险,差点就点了

网友(2022-07-18):
半导小芯找DMN6O1DM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