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吧友,谁能找到TI LM5017MRX电源芯片渠道呀,拆机的就行,原厂太贵了

楼主(2022-04-08):
万能吧友,谁能找到TI LM5017MRX芯片渠道呀,拆机的就行,原厂太贵了,价格全部被代理商搞上去了,很多芯片不能直接pin tu pin 需要个支持隔离式偏置电源才行,5017 5018 5019这种

楼主:
还请教个问题,电池保护板短路保护是,硬件直接关断MOS还是MCU检测电流后关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请教个问题,电池保护板短路保护是,硬件直接关断MOS还是MCU检测电流后关断 ...

有mcu的肯定是MCU吧?不然还要它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mcu的肯定是MCU吧?不然还要它干嘛

MCU响应时间不够块呀,短路应该在US切断电源

网友:
工业的这价格不算什么。
不是工业的,这价格可以搞电源模块了。
消费级根本不用这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