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指针表,电桥测量电解电容,到底信谁?

楼主(2022-04-08):
测量了四个4.7μf的电解电容!指针表和数字电桥的测量结果,有的结果是相反的!信谁?
(61E+测的电流是用20V电源串联电阻给电容充电后最终的电流)

网友:
当然新电桥的。电桥也有串联并联 频率不同结果也不同。

网友:
那个接近信那个

网友:
电桥肯定才是准啊

网友:
万用表用充放电时间来换算,你那个ESR都200多了,严重影响了测量精度.

网友:
拍的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楚,按理万用表应该让指针停在中间位置会准点,两头都不是特别准

楼主:
最大的争议是第一个,电桥测出ESR都200欧姆以上了,指针表却显示性能最好!(指针接近无穷大),由于指针表是电流表头,测试的实际上是电流,难道是巨大的ESR阻抗,导致漏电流极小?

网友:
这些表真是糟蹋了
esr和指针表有什么关系?epr才勉强有点关系好伐?并且通常情况下无论esr还是epr都是频率的函数,这和电介质的极化有关,很多低频时几乎理想的电容到高频时损耗巨大。而指针表只能分辨直流下都在漏电的电容

网友:
我都不知道指针表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觉得换新最靠谱

网友:
我比较相信电桥

网友:
我信指针表

网友:
我相信电桥些

楼主:
我现在就缺一个万用表测量容量正常,但是却漏电的电容,有这种电容就好了,可以来验证我的一些猜测。

网友A:
47指针万用表是用电阻挡测试电解电容的漏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指针万用表是用电阻挡测试电解电容的漏电电流?

是的。就是测漏电。

网友:
电容本来就是个神奇的元件。不同的仪表测试电容的方式不近相同,测试频点不同,有的是根据充电完成时间,有的容抗法,测出来的结果不可能相同,太多不知道信谁,我也要这样的烦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换新,尤其是电解

网友:
功能正常的电桥首选

网友:
鹅乌之争开始站队了,我看好电桥

网友:
指针表测电容太粗略了,跟电桥没有可比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