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美的电磁炉上电无反应,灯不亮、没有滴的声音、风扇也不自检转一下

楼主(2022-04-08):
家里的一个用了很久的电磁炉上电无反应了,检测到一个400V4.7uF的电容坏了,更换了还是没反应,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特来求助大家。

网友A:
先查三大电压,估计是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维修铺基本都不接修电磁炉。。。故障可能是连锁的。。。

网友:
三板斧那儿去了。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铺基本都不接修电磁炉。。。故障可能是连锁的。。。

是嘛,还想着和康佳的电陶炉一起拿过去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三大电压,估计是副电源的问题

网上说是那个8脚电源模块有问题,现在网购也买不到,我也不敢带电测量,怕被万用表打滑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嘛,还想着和康佳的电陶炉一起拿过去修呢。

电陶炉原理简单,应该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嘛,还想着和康佳的电陶炉一起拿过去修呢。

我认识修家电师傅,师傅告诉我,一个是故障不好找,而且一坏可能要换多个原价,成本高,而且就算暂时修好了,可能还有隐形问题。。。过两天可能还坏,很多是设计就有问题。。。所以师傅劝我买新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说是那个8脚电源模块有问题,现在网购也买不到,我也不敢带电测量,怕被万用表打滑短路 ...

电源芯片型号是多少,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测量各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如果坏了某些脚可能会对地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型号是多少,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测量各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如果坏了某些脚可能会对地击穿 ...

8脚芯片型号是AP8012

网友:
如果连测三大电压的基本功都没有的话。还是送修吧。

网友:
先从几个大电容查起,只要保险没炸,IGBT, 整流桥这些应该没事,重点检查那个22欧大电阻, 还有几个主板上面的检测电阻,测完这些。再检测稳压管。对管。如果你这些都还未掌握。那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脚芯片型号是AP8012

1脚2脚是地,5678脚中任意一脚对地都不应短路,你测一下短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8脚芯片型号是AP8012

这个芯片和VIP12A芯片通用,大胆代换。我在九阳苏泊尔售后干了一年多,几乎天天维修电磁炉。你这款电磁炉板子还可以,可惜线盘一般般,不是纯铜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铺基本都不接修电磁炉。。。故障可能是连锁的。。。

应该是油迹多,,师傅都不愿意修,,我看到油迹多的就加多20清洗,,愿意就放下修,,不愿意就慢走不送,,
另外一个原因,,,杂牌的百来块一个新的了,,修一下报个价50,,估计很多人觉得贵了,,师傅干脆说不修

网友:
我修过那么多电磁炉,,,保修一个月,,返修的几率不到百分之一

网友:
我开店修的都只修牌子货,,杂牌的直接跟客户说维修费多少钱,,自己考虑值不值

网友:
桥堆后300V,散热风扇18V,按键板5V,查查都有没有?

网友:
玻璃保险管烧了吧

网友:
从高压保险开始,然后整流桥,三极管,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