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JX649磁带随身听拆解更换皮带

楼主(2022-04-08):
前几天淘了一个爱华的收录放JX649,看了一片文章,说本来是年度主打产品结果平平。拿回来成色不错,带仓、机芯净新,外观也是少许的正常使用痕迹,插上耳机打开收音机,搜索调频广播,那滴滴的声、广播里的人声还是蛮厚实的;磁带肯定是不转了,网上查了一下,都说这个机子换皮短非常麻烦,双层电路设计,需要解开的焊点多共三处八个点及排线两处,而且年代久远,有些地方排线些许氧化,没有大碍,就不动了。拆下两层后,皮带已经化了粘了,用酒精配合棉签、线把每个轮都擦干净,这个最累,工作量确实不小。问了一下打理费用最少150元,这还不算来回邮费,狠狠心冒着买机器的钱打水漂的风险,自己干了!现在拆解清理完毕,内部除了状态齿轮⚙️需要润滑,其它塑料齿轮自润,不需要加油。现在在等皮带,随身听是80、90难以忘怀的记忆,当你熟悉的卡带悠悠转动,熟悉的旋律响起,青春就好像一场老电影。

网友:
很巧,我有这机子的维修手册。

网友A:
那么多芯片如何做到省电的,

网友:
也有一个不过我没要磁带机构了,当收音机用,把所有磁带机构都拆了,再把电池仓剪了,就变得非常轻,小,里面安一个锂电池,好用

收音机调台的那滴滴的声,非常响,这个滴滴的声可以取消掉,不要,就是在电位器边上,有2颗电阻,拆掉就行

网友:
这款aiwa高端机子,里面电路板线路就干净整洁多了。

网友B:
只能二手市场买到磁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芯片如何做到省电的,

不是所有芯片一起工作,再有日本半导体技术比较成熟,所以很多芯片低功耗,再就是设计比较先进,我试过国产随身听用过的电池放索尼爱娃机器上还能正常播放

网友:
标准的皮带对折尺寸95mm建议换90mm的长度刚好

网友:
爱华带液晶显示的随身听,当年高大上的小电器。

网友C:
皮带哪里来?

网友D:
咸鱼一样复制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一样复制粘贴

咸鱼上的那个 就是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哪里来?

闲鱼淘的

网友:
机器内部还是很新的

网友(2022-08-31):
没有看到AM磁棒天线,难道是用耳机线

网友:
爱华的收音效果很好!比德生的收音机效果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二手市场买到磁带了

收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

网友:
收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

网友(2023-09-24):
跟jx659和749啥区别?

网友(2025-07-22):
皮带尺寸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