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韩国进口电源HPS250-GTTW,加电后有各种表现,费解

楼主(2022-04-08):
现象1  加电后,AC iN 和BATT.ALM灯一直闪烁,无输出  关掉IO电源后,DC OUT灯也不亮,输出端接的测试输出的LED灯也不亮
现象2  加电后,AC iN 和BATT.ALM灯一直闪烁,无输出  关掉IO电源后,DC OUT灯亮一下,输出端接的测试输出的LED灯亮一下
现象3  加电后,AC iN 和BATT.ALM灯闪烁一会儿就常亮,无输出  关掉IO电源后,DC OUT灯亮一下,输出端接的测试输出的LED灯亮一下
现象4  加电后,AC iN 和BATT.ALM灯闪烁一,把第二个开关向ON拨动一下,灯不闪改常亮,无输出 , 关掉IO电源后,DC OUT灯亮一下,输出端接的测试输出的LED灯亮一下
现象5  加电后,AC iN 和BATT.ALM灯闪烁,把第二个开关向ON拨动一下,灯不闪改常亮,无输出,关掉IO电源后,DC OUT灯亮的同时,再把IO开关快速打开,打开同时把第二个拨动开关向ON的方向拨动,有时候有输出(输出端接的测试输出的LED灯常亮,散热风扇启动),有时候能正常启动10-20分钟,有时候1-2分钟,就停止
现象6  重复现象5的步骤也无法启动

网友A:
找下型号的说明书吧,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型号的说明书吧,看看有没有

尝试过,找不到

楼主:
接上电池,启动了,还蛮高兴
可是,可是,一会儿又停机了,测电池,电压从24.4伏下降到了16.2伏,原来是电池在供电!
现在可能性有两个:

1是220伏交流电开关电源根本还是没起来,无电给电池充电
2是220伏交流电开关电源根启动了,电池充不上电
没办法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