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康佳电陶炉KES-22AS02因高温导致不工作了

楼主(2022-04-08):
过年期间吃火锅用的,一直加热后高温报警自动关闭,后来就不能工作了,上电有反应,选择模式后启动能听到继电器吸附的声音,但就是不加热,测量了加热线圈有电阻,后来发现是高温导致了散热风扇坏了,塑料都融化了,我自己换了一个还是不工作,上电风扇也自检转一下。

网友A:
电陶炉什么原理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陶炉什么原理还真不知道。

就和老式的电热丝一样,加热后面板是红的,但电陶炉能调节功率,适配不同的锅体

网友:
就是老电炉的进化版,直接短路继电器触点

网友:
修这个应该相当容易吧~

网友:
估计是继电器打火导致接触面烧黑了吸合电阻太高。

网友:
继电器损坏的可能性不少

网友:
热电偶或者哪里有个温度控制部分

网友:
可能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陶炉什么原理还真不知道。

这就是个电炉

网友B:
继电器坏了,安装位置有富余可以用电流规格大的继电器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坏了,安装位置有富余可以用电流规格大的继电器替换

大家都怀疑是继电器坏了,看来要换个新的再看看,正好手头有继电器

修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747-1-1.html

网友:
散热风扇都化了,这得多高的温度,测温电阻不知道还是否完好。。。

网友:
好像不太复杂,不懂原理

网友:
这也太不金用了,吃个火锅就化了~

网友(2022-06-13):
这炉子用可控硅调功率,继电器就是用来防止可控硅击穿后导致火灾。
查温控和继电器没错。拔掉电炉丝,测继电器有没有吸合电压,没有就查温控。

网友:
有一个,还没用,其实就是电炉子,电热丝的,加了控制显示系统

网友:
测量工作时电炉丝两端的电压

网友:
买个4000瓦可控硅调压板,直接接电阻丝,调压板放外边,然后里边所有的电路板都废弃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陶炉什么原理还真不知道。

就是一个有盖的电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