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用电池的时候 如何设置闲置4分钟后自动 自动关机

楼主(2022-04-08):
  2022年4月9日21:04:17笔记本用电池的时候  如何设置闲置4分钟后  自动   自动关机

——————————————————————————————————————————
假设 笔记本用电池模式 4分钟不用自动关机

怎么样实现  自带电源模式  只有自动休眠,我想自动关机,这样电池使用效率大大提交,盒盖功能 自动关机 也行 哪里设置呢

网友:
我想知道这是发什么神经...

网友:
可以设置休眠一分钟后关机

网友A:
老了,听不懂楼主的外星语了

网友:
自动关机可以通过软件设置,电脑上进入运行也能设置自动关机,具体怎么设置,你百度一下。

网友:
设置休眠,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了,听不懂楼主的外星语了

拼音输入法

网友B:
你这是有多不会用电脑啊,笔记本本身带这个功能好吧,电源管理里面都是可以设置的,既然可以设置休眠,就可以设置关机。还是说你用的系统是非主流的。

网友:
在设置-系统-电源管理中就可以设置,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就断电源不合理吧,我一般是半个小时关屏幕,几个小时才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有多不会用电脑啊,笔记本本身带这个功能好吧,电源管理里面都是可以设置的,既然可以设置休眠,就可 ...

win11 的LTSC版本 硬是没有找到哦

网友:
现在的电脑睡眠是息屏低功耗,休眠就是保存状态关机啊。休眠就行了

网友:
关机的话需要借助第三方软件,操作系统本身只能休眠

网友:
问个问题。休眠或睡眠后如何唤醒?

网友:
电源管理里面可设置的啊。

网友:
其实可以百度的  完全没明白4分钟的意义

网友:
系统自带的是休眠,和睡眠,关机要第三方的软件,或者自己做批处理。

网友C(2022-05-10):
Win11的不少问题都是莫名其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1的不少问题都是莫名其妙的

更新补丁了 就对了。或者干脆不更新也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补丁了 就对了。或者干脆不更新也行的

一些问题更新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1 的LTSC版本 硬是没有找到哦

右键系统托盘电池——电源选项——更改电源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