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遥控码,手都撸麻了也没配出来.....

楼主(2022-04-08):
贴子上传视频文件是什么情况呢?编辑时是正常播放的,一保存链接就403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1OTMxNTkx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3

经过车轮战测试终于找到了码库,戴尔和戴尔组装机这个都能用........这下方便了.

之前在矿坛淘的一个不知名的智能液晶电视主板,正好朋友送了个21.5寸双8接口的屏,然后就组了个显示屏玩玩,但这玩意开机不能自动切换到视频输入模式,要手动按按键调几步才行,要说这智能电视也是不智能......但遥控器上应该有一键切换的.淘宝上也不知道买啥样的遥控器...
然后就想到用遥控精灵找找这上码,只要有开机和切换视频输入就行于是拆了个小米手机的红外头子加个3.5耳机头子焊接了一个,测试过遥控家里的机顶盒都是正常的,所以说红外发射头子是正常的.
但是配对这个电视主板是手动按了近500个数据了也没动静,手都按麻了.难道这个电视主板用的不是常归的红外码吗???特来请教各位兄弟.

开机是昂达平板的肉狗(昂达有做过液晶电视吗?)

这是主板

主控

网友:
红外除了数据码之外,还有地址码的,确定手机上的那个软件能修改地址码吗?

网友A:
版号拍出来看看  能不能找到数据  找到版号一样的板子  这个6A600不知道有没有加密没有加密就好弄
第二条路就是看看能不能获取到系统文件的遥控码  如果可以找到定义文件 就可以修改遥控器了

网友:
有些电视机就是得专用遥控器,我以前的那个索尼的就得配专用的。去卖遥控器的商店,把你的型号给他们,让他们帮你找。

网友B:
我家的电视遥控上就没一键切换到HDMI1、AV的功能,有一键切换到文件管理器的按键。调信号源,必须慢慢按。
我也扫码了,也下载同品牌的遥控数据,但都没找到新的遥控定义。
1、play商店的Ir code finder (NEC)包名为ru.wasiliysoft.ircodefindernec可以盲扫NEC的码。
2、irplus包名为net.binarymode.android.irplus可以自己编写遥控文件。
3、IR Remote Creator包名为com.keuwl.irremotecreator可以自定义遥控码值。安卓盒子里的遥控码,和这个匹配。用1号APP扫出来的遥控码就和盒子里的remote.conf遥控码不匹配,但是用1、2号APP及这奇怪的遥控器也可以控制机器。

网友C:
安卓4.0能装啥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电视遥控上就没一键切换到HDMI1、AV的功能,有一键切换到文件管理器的按键。调信号源,必须慢慢按。
...

已经找到码库了,手机遥控精灵上的那个电视按键就是一键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卓4.0能装啥app???

我说了要装啥APP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号拍出来看看  能不能找到数据  找到版号一样的板子  这个6A600不知道有没有加密没有加密就好弄
第二条 ...

已经找到码库了,能正常使用了

楼主:
成功了,现在能方便使用了
<iframe height=498 width=510 src='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NTg1OTMxNTg2NA=='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安卓4.0能装啥app???

你不知道智能电视和电视安卓盒子都是4.0系统吗? 和手机是属于分道扬镳的另外一条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历了,现在能方便使用了

祝贺!高手!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啊,

网友D:
红外解码模块接收一下码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解码模块接收一下码就出来了

没有遥控器,没有源码,接收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了要装啥APP了吗???????

hahhahahah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智能电视和电视安卓盒子都是4.0系统吗? 和手机是属于分道扬镳的另外一条路
...

那是安卓4.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hhahahahah

单纯就是当显示器用的,看电视有电视盒子HDMI连接,也可以当做显示器用,老古董别指望能装啥AP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