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简拆能转不识别希捷st500dm002机械硬盘

楼主(2022-04-08):
主角 能通电能转没有敲盘就是不识别 BIOS 系统都没有

主板

版号

放了一段时间在上点就不好使了
能转 以为受潮 拆开触电橡皮大法不行上焊锡也不行 想起是不是给主控垫导热片
垫的太高把主板顶变形了又换了同版号的主板也不行

和之前一样能转不敲盘就是不识别 网上查了查可能是希捷的固件门
没招了 想起里面可能有点珍藏可惜了
end

网友A:
固件门比较好解决的,短接进F3指令模式

网友:
2013老古董

网友:
能称得上是门的事情一般都有办法解决

网友B:
固件门可以试试TTL线修复,网上有教程。

网友:
可惜了硬盘里的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门可以试试TTL线修复,网上有教程。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门比较好解决的,短接进F3指令模式

感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你可以试试这个,不过不一定管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8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这个,不过不一定管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819-1-1.html

感谢 学习一下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拆到那个镜子为止

网友:
拆配件玩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