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苹果版t12

楼主(2022-04-08):
这个第2次做苹果t12,苹果扣掉一个共膜线圈,电路板原来是一块板的,做的是nmos管,东西有点多,有点塞不下,重新做了这么一个,手柄的线路板明天还得改一下,
手柄板子重新做了一片,改4个长螺丝,现在还缺个电位器一个盖子,找一下有没有薄一点点塑料板,盖一下,就ok了

网友:
不错,洞洞板也流行贴片了

网友:
哈,这个高级!

网友:
确实高级得紧,牛P普拉斯

网友:
纯手工,高级

网友A:
手柄厉害了,方形的这么粗,拿着舒服吗?

网友:
洞洞板也贴片 厉害

网友:
做的好做的好,不简单呀

楼主:
谢谢,花点时间瞎玩呗

网友B:
干嘛一定要把控制板塞在里面呢   还放在初级位置  后果严重   不建议这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一定要把控制板塞在里面呢   还放在初级位置  后果严重   不建议这么操作 ...

下次改进,把控制板包好了没事,已经改过一个了,用到现在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厉害了,方形的这么粗,拿着舒服吗?

还行,主要是圆的容易滚,这个就比较好了,放在桌上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改进,把控制板包好了没事,已经改过一个了,用到现在没事

友情提示   使用过程中板子元件烧毁绝缘层的概率是有的   更何况是洞洞板焊接

网友C:
手上活挺好,牛皮珀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活挺好,牛皮珀拉丝

谢谢,

网友C:
我已经入坑un5.2了。。。真tm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入坑un5.2了。。。真tm贵啊。。

好东西,有点贵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