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ICF-SW33收音机无声解决

楼主(2022-04-09):
近日隔壁群里有出索尼收音机,正好没这个型号的机机,索性就收了回来,收到后能够显示时间,调整频率,但无法收台,打开再看,敲了半天字尽然不见了,呵呵!
索尼的做工真不是盖得,
还有索尼的常见型号大多数都能够找到操作维修手册,这个要比德生好很多,德生的PL600找了好久的原理图都没找到清晰的
通过对照图纸和观察,发现电解电容C180有异常,更换后开机能够收台了
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嗡嗡声,更换了几个电容没有效果,有折腾过的坛友可以指导指导
不是太影响,先凑合的听着
最近坛子里的新帖子有点少,都是手机影响的吧,还是要好好发帖既可以记录自己的维修过程还可以给其它坛友参考,一举多得

网友A:
多少钱收到呀,睦版最喜欢这东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收到呀,睦版最喜欢这东东了

网友:
这是好玩意,不知短波接收能力如何。

网友:
当年的精品收音机!

网友:
lz多少收的啊?

网友:
曾经的经典

楼主:
按照故障机收的,无天线,无声音,一百多点收的
折腾无止境,喜欢就收

网友B:
隔壁群,是矿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壁群,是矿坛吗?

是的,经常在这几个论坛游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不好意思啊,手机回的尽然看不到
收的故障机,无声、无天线一百多点收的

网友:
索尼大法好啊

网友C:
发布页面有提醒:使用emoji表情可能造成后面的内容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布页面有提醒:使用emoji表情可能造成后面的内容丢失

怪不得这样

网友:
这个用的够狠的  楼主是真爱了

网友D:
杂音是不是来自你的听音环境?周围到处都是开关电源。之前有过翻来覆去找不到原因,一气之下不修了,关了台灯,瞬间清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杂音是不是来自你的听音环境?周围到处都是开关电源。之前有过翻来覆去找不到原因,一气之下不修了,关了台 ...

感谢分析,应该是底噪,暂时没找到

网友:
LA3335,索尼大法用料真不错。CXA1522,比常见的CXA1238强多了。噪声,来自于元器件自身的离散参数的热噪声,还有附近无线设备的射频干扰,比如手机,充电器,可控硅调控设备等等。楼主应该是个大神级的玩家

网友:
做工没的说 喇叭怎么被折腾成这个德行 ,看看板子上 有没有霉断地方 主要看电容漏液失效一级变质 关键调谐部分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