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老古董r230打印机挂了-第2贴

楼主(2022-04-09):
之前发了一贴r230挂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829-1-1.html
接受建议,把机器又大拆开洗洗,装机发现之前的问题解决部分,又有新问题了。

现在开机墨车可以移动,自检也能过,但是进纸没动作,就是进纸电机一点儿没声音,连接电脑打印的话,墨车动不进纸,然后提示缺纸,实际是没有进纸动作。

之前开机没有吸墨动作和声音,拆开才知道吸墨泵不是电机那种,是通过齿轮由进纸电机带动的,现在也没有吸墨动作了。

前置usb拆开发现电路板很多墨,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主板的问题。

哪位能指导下下一步还可能什么问题,软件清零也做了。

r230的拆机图不少,简单补几张
洗干净的底壳

洗吸墨棉,又费水,又费手

吸墨泵是那种挤压的

被泡墨的前置usb

网友:
平时不研究这东西,家里基本用不上

网友:
都这样了先全部清理遍再说吧,说不定清理完就好了

网友A:
那就检查,进纸电机。进纸电机除了进退纸,同时还担任吸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检查,进纸电机。进纸电机除了进退纸,同时还担任吸墨的作用。

进纸电机的位置在底壳上,买的二手,之前底壳废墨很多,当初把电源板都泡了,洗干净用了段时间,这个电机外表看有些墨,之前还行,最近不用了在开机就这样,这个电机能拆开洗洗不?

网友:
干这事比较费人

网友:
彩色打印机二手很便宜的,不行就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纸电机的位置在底壳上,买的二手,之前底壳废墨很多,当初把电源板都泡了,洗干净用了段时间,这个电机 ...

你要先判断一下是电机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这个电机是步进电机,转一转,看是不是卡死了;测量一下接线柱有没有线圈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