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发个库存-拆解雷尔达压力表-挂彩了

楼主(2022-04-09):
18年拍的照片,存在电脑里,22年发帖一只失效的Y60不锈钢壳压力表
非专业人员不得启封,是针对指针为0的有效压力表
开拆后盖螺丝,再撬不锈钢壳,卡的紧紧的
全家福

挺费力的,拆开了,也挂彩了
上云南白药继续拆
一坨金灿灿的黄铜
一个封闭的扁铜管,还有铜游丝
另一个角度
一个牵动齿,一个带动指针的齿轮
撬下指针
拿下表盘的样子,游丝已经错乱了
这坨铜给了我启迪,在冬奥会期间工厂停产期间,整理废品,拆了几个坏的压力表,将铜铝铁分类可卖好多。
不拆就当废铁卖了。
全家福
底部的孔,介质从这里进入
为了探索,用锯条将圆形铜锯断,可以看出是个铜管
残存了残渣

拆解完毕

这个压力表是普通压力表,管路中介质进入铜管,如果压力够大,C型的铜管能伸直
在压力作用下,铜管会变形牵动齿轮,带动指针,游丝的作用是卸压的时候是指针归零。

网友A:
我一个减压阀的燃气表归零一直归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阀门关死了,就该换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减压阀的燃气表归零一直归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厂里的压力表,半年一检的,两年以上不归零的,确实该换了。有可能是铜管形变导致不能归零

网友:
我也拆过一模一样的一个

网友:
扁管内外面积不同,有压力的时候外层受力大于内层受力,就会发生伸直形变,通过末端齿轮放大,并带动指针转动,显示压力数值

网友:
原来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
小时候拆过,结构几乎一样~

网友:
看着这个压力表就想起刚参加工作时候在化工厂,有一回也是现场压力表损坏泄露,领了一个来装上手阀一开直接干爆,一看旧表是Mpa的新领的是kg的

网友:
我拆的也是一根弯的铜管

网友:
新的时候应该很准,用旧后游丝变乱,C型管变形。几十元车用小胎压计,弹簧带动齿条齿轮指针不太准。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结构,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表如果没有专业设备没法矫正

网友B:
哈哈哈昨天在废品站看到老板在拆二十多个这东西。。。

网友:
压力波动频率高,使得表针产生位移,在此应使用带阻尼的指针压力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昨天在废品站看到老板在拆二十多个这东西。。。

里面有黄铜,价格比变压器 电机的铜价低

网友:
同还是比较值钱的

网友C:
游丝干什么功能?微力距是肯定的,万用表是微力距+导电。这个压力表,指针直接硬连接齿轮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游丝干什么功能?微力距是肯定的,万用表是微力距+导电。这个压力表,指针直接硬连接齿轮不就行了 ...

游丝持续施加一个和弹簧管相反方向的力,消除机芯连杆传动齿轮之间一侧的间隙,从而使压力表读数更精确。怎么理解,机芯的连杆扇形齿轮中心齿轮之间是活动的,活动部件之间肯定有间隙。如果没有游丝,弹簧管受力后,机芯活动部件的间隙在一侧,弹簧管复位后,间隙在另一侧,这时候就会因为间隙而产生误差,指针回不到零位。---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