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徒手延长三星笔记本电池待机时长,给电芯单独充电

楼主(2022-04-09):
十年前买的三星笔记本RV411,记得是刚过保修期电池就不行了,我家大宝小的时候有一次吐奶吐到键盘上去了,键盘也就不好使了,然后就一直闲置。疫情期间上网课要用电脑,把这台笔记本重新翻出来,换了键盘和SSD,结果又好使了,不过电池依然不给力,只能用几分钟,只能插上电源使用,大宝对此颇有微词……

清明期间想看看电池为啥不好,因为实际并没有服役多久,开始是怀疑某一节电池不行了,于是开拆……

电池是卡扣的,不是焊接的,一字螺丝刀+美工刀+塑料片搞定

SAMSUNG AA-PB9NC6B

这是电池完全放电关机后的电压,貌似正常

电池是三洋的,好像还不错。

主控和MOS

但是用笔记本充电只能充到3.6V,完全不正常。
然后尝试用可调电源直接给电池充电,结果发现充电时间挺长,电池的一致性也比较好,所以排除了电池的问题,应该是主控在某个时刻误判了容量,或者故意这么设置的

电池充满到4.2V可以正常使用2个小时,说明电池还是可以的,只是主控芯片没有让电池充满。

目前用笔记本直接充电后可以正常使用1小时,我也不会用软件重置电池主控,先这么着吧,也算一个小小成功。

这是用Windows自带的powercfg /batteryreport命令看到的部分电池信息。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居然碰到卡扣的电池,我的电池都拆兰了,只能换新的

网友:
同十年前的笔记本,宏碁,我前天晚上搞的,也是卡扣电池,超级难拆,用撬棒翘坏了好几个卡扣拆掰开,边缘都撬变形了
里面是LG电芯,直接全换了,不断电更换(听说断电会锁板),换完一个充放电循环后试机,一部电影看完显示还有1小时,两个半小时,满意了

网友B:
记得惠普之流可以在bios里面有个电池校正  三棒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C:
电池放电曲线不是固定的,还可以,有些笔记本电池,就算换了新电池,放电曲线还走旧电池,就算电池有电也还是不放不出来,你这估计正常使用,反复充放电几下,让其自动校准,续航会有所上升

网友D:
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有个电池也是这样了,没有办法校准。

网友:
厉害了,这都行。

网友:
卡扣好呀,我的是卡扣加胶水粘的,撬棒都变形了,外壳也没下来完,最后只能暴力了,然后外壳就废了

网友:
是不是锁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居然碰到卡扣的电池,我的电池都拆兰了,只能换新的

我这个卡扣其实也不好拆,下半壳有个槽卡的很紧,也是撬了挺长时间才慢慢撬开,还好没烂,撬痕肯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惠普之流可以在bios里面有个电池校正  三棒不知道有没有

好像是没有,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放电曲线不是固定的,还可以,有些笔记本电池,就算换了新电池,放电曲线还走旧电池,就算电池有电也还 ...

其实我这个现在也不正常,使用15分钟左右就会到5%,然后一直提示还可续航9分钟,实际可以再使用差不多一小时,希望多循环几次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应该是主控的问题,因为电池本身是没问题的

网友E:
用了这么多设备居然算徒手

网友:
看来三洋电池的性能好于三星厂家预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这么多设备居然算徒手

相对于换电芯、用工具重置寄存器也算是徒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于换电芯、用工具重置寄存器也算是徒手吧

看标题进来的时候我居然信了你

网友:
卡扣,不是超声焊接,不错

网友:
这种情况关闭低电提示和关机功能使用到自动关机,然后关机充满,重复个两三次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