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创维47LED10酷开电视,保险烧断、场管短路、电容炸裂。

楼主(2022-04-09):
今天看到坛友的求助贴,刚好修过一台同类故障的电视,就发一贴,供坛友参考。
查了一下笔记,2020年12月,帮回收佬修过一台创维47LED10酷开电视,保险烧断、场管短路、电容炸裂。
通电无反应,AC电源250V6.3A保险烧断,场管短路,C54电容炸裂,其他无坏。
场管是12N50E型,电容不全了,只能看到4XX、1KXX字样,
此电容在电路上的位置应该是尖峰吸收电容,耐压1KV,估计是容量471(470P)或472(4700P)。
换同型号保险断;
场管、电容无同型号的。场管用20N60E,从投影机电源板上拆的;
C54用102P/2KV代,
串灯试机正常,
正式焊好装上散热片后,忘了拍照片。
还有,该机电源排线引脚焊点多有裂纹,应该补焊。
到现在也没有坏。
当时回收佬要给钱,我没有要。后来从他那里收一台电脑主机,技嘉B85 + E3-1230V3 + 2*4G + 1T + HD7700-2G显卡怎么也不收!

网友:
烧了这么多东西。缺相电压升高导致的?

网友:
好人有好报,电脑不错。

网友:
助人为乐,好人有好报。

网友:
都是受苦人呀,抱团取暖吧

网友:
除了供电问题就是主板电源中有严重短路

网友A:
突然提"回收佬"是几个意思,难道这电视是回收佬的???

网友:
放长线钓大鱼啊

网友:
手艺不错,这种炸电容的故障点多。

网友:
可能是供电的电压过高引起的。

网友:
慢慢修吧,电源应该不难。

网友:
付出终有回报

网友:
1230神U啊!至今没弄到,不过用这个U就得用独立显卡。

网友:
助人为乐,好人有好报

网友:
请问,液晶屏有线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提"回收佬"是几个意思,难道这电视是回收佬的???

是的,这电视机是回收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