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英菲克三模鼠标拆机与维修(inphic PM1BS)

楼主(2022-04-09):
首页推荐的,用完券实付1块钱,最近滚轮有摩擦声,听着很难受,拆机检查发现是滚轮右侧轴和按钮摩擦的声音,用医用胶带包裹轴以后声音消失,装回去继续使用,蓝牙有两个档位对双系统用户非常友好

网友A:
微动这样的啊,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这样的啊,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啊

按键偏软,不脆,好处是没有噪音,蓝牙流畅,几乎不受usb3.0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偏软,不脆,好处是没有噪音,蓝牙流畅,几乎不受usb3.0干扰

那就很不错了,挺值得的.....

网友:
这个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电池太拉胯了,容量小,寿命短,已经有一个牺牲了

网友:
用14500,500mah,3.7V电池

网友:
蓝牙的和2.4g的,那个耗电些

网友:
微动没有升级的空间。

网友B:
电池不是焊死的,好评!

网友:
这个微动感觉不靠谱

网友:
两脚微动,大多用在静音鼠标上。

网友:
只能说是凑合着用吧,微动、编码器都是短命鬼

网友:
这质量  也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网友:
我有一个acer双模鼠,外形几乎是一样的,多了一个精度选择按钮

网友:
看是好看,手感肯定垃圾,参考acup

网友:
这种造型的手感真心用不习惯

网友(2025-03-12):
PM1刚过质保电池就坏了,干脆直接换了大容量电池,办公确实挺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是焊死的,好评!

因为寿命短,方便后面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