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智商产品之二:第二十代智能节电器

楼主(2022-04-09):
『X折腾』智商产品之二之智能节电器
还是那个人的,之前被委托维修电动车的稳压保护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221-1-1.html
好歹之前有些料,今天维修的这个。。刷新三观。。为了不打击他的自信,我还是帮他修完了,虽然没搞懂如何节电。。
越是贴着正品,越跟正品扯不上关系

正面一睹芳容

细节,原以为是什么显示屏玩意,修好刷新三观

居然在参数贴下面有个螺丝

一个牛屎加一堆蛇形线。。

背面,还写的有模有样

透光看一下,原来有字

猜测是LED芯片挂了,遂随意找出一片

风枪焊好

亮了,工作中

也是太平洋保险包办。。

额。。无法理解。

网友:
这里面是wifi天线吗?

网友:
再来打击一下,那个牛屎芯片也是假的,稍微掰一掰PCB然后就能下来,里面啥都没有,合着就是接了几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加LED,连电容都没有

网友:
很早之前就有卖电容当做节电器的,这个比电容还玄乎

网友:
这个牛啊 材质“防阻燃”  意思就是防止阻燃,这个参数倒是没有瞎说。连臭油块都是假的,板子上还印几根装饰用倒f天线,然而要是铜箔的也算用心忽悠了,阻焊油漏印的假假天线,就是拿绿油画了一个

网友:
线路板上的是蓝牙天线?

网友:
居然发展到了第二十代。。。。
功率居然有150KW

网友:
刷新三观的产品,刷新三观的保险,刷新三观的正品保证

网友:
看背面线路三个电阻是并联的,封胶下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智商税

网友:
居然电容现在都省去了。。。一个牛屎芯片还不知真假的   黑科技

网友:
居然还有人买这玩意!

网友:
这种的大张旗鼓做广告现在也没人管

网友A:
有可能黑胶封装剥开,里面几颗电阻,或者只有走线,网上高级点多出表头装饰。拼夕见过手机信号加强贴片,也是中间空芯片,外面4个装饰天线。

网友:
不是应该把液晶两字打个引号嘛。。。

网友:
为什么就没遇上打假的?

网友:
此乃外星科技,人类目前是无法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黑胶封装剥开,里面几颗电阻,或者只有走线,网上高级点多出表头装饰。拼夕见过手机信号加强贴片,也 ...

反面看就是直连

网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个能智能节电与老母猪上树没区别吧

网友:
这种骗局持续好多年了,竟然还有这种产品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