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里厨房下水管堵了,无法疏通,只能改造。

楼主(2022-04-09):
铸铁管盛水弯下的堵头锈死,拧不开,无法疏通,用角磨机割断,一看被油污彻底堵塞了,按图片中的办法改接。

网友:
单独放一条pvc管下去

网友A:
墙上开孔,放一条75的PVC管出去,接到雨水管,永远不堵了,这是经验之谈

网友:
环境不错,管里面有油,我相信,石油应该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B:
可以加烧碱疏通

网友:
这条铁管够年代了,混得够惨!

网友:
一看就是上个世纪的老楼了,这种铸铁管虽然很结实,但是几十年下来也差不多到寿命了。
锯掉是个好选择,就是要注意连接处小心漏水。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老旧小区改造,管道换新。

网友C:
铸铁管做排水管……,我管的工程已经有好多年(起码20年)不做这种排水管了。

网友:
老小区,该挪挪窝了

网友:
换房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最好是换房,老小区吧,改自家的排水变成PVC不难,问题是如果只改自家PVC的话,上下楼都要改的。好多老小区一半空置......

网友:
还可以,一个月倒一壶开水烫一下,也不容易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铸铁管做排水管……,我管的工程已经有好多年(起码20年)不做这种排水管了。 ...

额,这种承接的确实很多年了,铸铁管未必吧。。前年管道翻修竣工,他们还是用的铸铁,不过是抱箍的那种了,不是承接的。

网友:
一瓶管道疏通剂下去估计就差不多了,不过也可能管子坏掉

网友:
单放PVC无后患。

网友:
黒锈~看来连氧气都透不进,根本疏通无望,切了才是靠谱的疏通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墙上开孔,放一条75的PVC管出去,接到雨水管,永远不堵了,这是经验之谈 ...

瘦主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烧碱疏通

这种金属管,烧碱会腐蚀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金属管,烧碱会腐蚀不?

不会腐蚀

网友:
这个有味道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