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BenQ Joybook S31VEW 这个古老的笔记本可以升级到啥CPU啊?

楼主(2022-04-09):
这个古老的笔记本可以升级到啥CPU啊???

网上这款笔记本资料比较少啊......

虽然单核用着感觉还不错.......

但是总用着感觉速度还是慢了一点点......

想升级一下CPU啊.......

请大师们多多指点.....

这个古老的笔记本可以升级到啥CPU啊???

网友:
升级了,就是不是它了,好好打理下,留着吧.也是不太老啊.

网友A:
可以换9代I13的CPU啊。

网友:
拆开看看,CPU能换不,如果是焊接好的,那就算了。
升级一下内存,组个双通道,换个固态硬盘,还能提一下速度

网友B:
百度搜CPU型号看能否升级。我有个机器U是赛扬什么型号的单核忘了,拆开看到U是插拔式,换成T7300,开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9代I13的CPU啊。

那真是太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CPU型号看能否升级。我有个机器U是赛扬什么型号的单核忘了,拆开看到U是插拔式,换成T7300,开机正常 ...

搜索不到升级资料啊......

只能查询到cpu参数.......

网友:
英特尔® 赛扬® M 处理器 530   (原机CPU规格)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z-fsb-socket-m.html
英特尔® 酷睿™2 至尊处理器 X7900   (这两款是能支持的最高规格)
英特尔® 酷睿™2 双核处理器 T9500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ml?productIds=31730,33918

网友:
搜“Celeron M 530 升级”看到这个了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689434306796654652.html

网友C:
940gl非常老的芯片组了,应该能支持酷睿2t6000系列

网友:
能升级啥CPU要看主板芯片组

网友D:
单核赛扬,十几年前的老货了,升级潜力不大,最多换成同时代酷睿,性能一样不够用,跑X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940gl非常老的芯片组了,应该能支持酷睿2t6000系列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核赛扬,十几年前的老货了,升级潜力不大,最多换成同时代酷睿,性能一样不够用,跑XP吧 ...

现在是跑xp......

跑的稍微慢点......

换个快一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
940支持533FSB的单核赛扬和单核扣肉,最大支持双通道2G-533内存。集成的显卡核心频率166MHZ;
943支持533FSB的双核赛扬和扣肉。最大支持2G-533双通道内存,集成显卡核心频率200MHZ;
945主持667FSB的双核赛扬和扣肉,最大支持4G-667双通道内存,集成显卡核心频率250MHZ。

网友(2022-05-19):
升个P系列,散热还低

网友:
07年的东西有必要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