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TP-LINK无线摄像头TL-IPC55A改成POE有线摄像头

楼主(2022-04-09):
看了这位坛友拆ipc55a摄像机,有个板载的4pin eth网口,正好有个IPC55A摄像机,拆开研究一下

主板背面有个eth插座,4pin。
一般对应了百兆以太网的四根线1 2 3 6,tx+ tx- rx+ rx-

name pin cablecolor pin name
TX+ 1
TX- 2
RX+ 3
RX- 6

经过测量,有电平的两个pin即为tx。

网上有卖 POE防水摄像头尾线 48V转12V

货到了就开始整

成功点亮,有线网络成功接通。

摄像机原本是DC9V的,用POE尾线引出的DC12V接上去使用完全正常。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愿意的话上个外观图和实际监控画面。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拆机改造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329-1-1.html
这位坛友的ipc55a拆机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拆机改造

因为这地方wifi信号太差,插外接电源线又多。所以用poe供电

网友B:
买POE尾线回来改不如直接买POE 转DC的尾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POE尾线回来改不如直接买POE 转DC的尾插

这个无线摄像头并没有rj45口,要从主板上接通以太网,所以就用poe尾线接通以太网并提供dc12v供电

网友:
我靠,牛人,我都是买带这个功能的,最后还是使用无线的

网友C:
无线网络不够稳定,有线网络更好,这点在城市里更明显。我自己安装的摄像头清一色的上网线连接,特别是带云台的,用网线连接真是太爽了,操作云台无延迟。

网友:
无线的不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络不够稳定,有线网络更好,这点在城市里更明显。我自己安装的摄像头清一色的上网线连接,特别是带云 ...

我一直只用带POE的摄像头

网友D:
海康的POE摄像头,不经过录像机,可以直接接入萤石云用吗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康的POE摄像头,不经过录像机,可以直接接入萤石云用吗

现在不行了,4月以前可以,已经接入的不受影响,  萤石的可以

网友(2023-08-14):
哈哈,这款现在,拼多多有卖家,带POE的AE版本比这个A版本只贵10块钱,但是厚度厚了5mm

网友(2024-07-20):
主板上也带网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