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T-8U USB电烙铁简单拆

楼主(2022-04-09):
运气好,9.8购买的,结果好评后老板返了19.8的现金。原来是正好碰到搞活动了。
实测7.5W,工作电流1.5A左右,还行,能焊。
收货还闹了个乌龙,把前面的镙丝拧掉了,一直不发热,拧上才好。

网友:
还倒赚10元,不错加热快吗?

网友:
还有这等好事?

网友:
7.5W的功率也太小了吧

网友:
7.5W的电烙铁,估计只能熔化小点点的焊锡,在线盘上就只能蹭蹭了

另外,对电源也是考验,弄不好把电源弄坏了(充电头、电脑等),得不偿失

不过活动价,研究下也行,试试改装一下,提高电压试试

网友:
-10元
买1万个试试

网友:
估计功率不会太大,移动使用还算方便。

网友:
15W的都没法用,一边骂娘一边用,这7.5W的还能用吗……

网友:
比电子烟烙铁的功率还低啊,像平时电子烟烙铁也就熔融焊丝,弄弄小焊点,一碰到大焊盘就马上拉跨。

网友:
这返现力度挺大~

网友:
功率小,适合野外,没有电源,焊个线头可以

网友:
我用220V 18W的,勉强可以用,大焊点要慢一些

网友:
这返现力度好吓人啊,商家血亏...

网友:
分享个连接
撸一个

网友:
7.5W加热太慢了

网友:
还有车上吗?

网友:
这个就是应急用吧,开始还以为是t12

网友:
买电烙铁送人民币,运气太好了

网友:
太小没法用,不过这价等于白送还赚钱还行,有车上可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