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同方小胖墩IT1176E主控u盘 找不到量产软件

楼主(2022-04-09):
一个32G 清华同方小胖墩u胖挂了,写保护了,ChipGenius检测不到芯片,找不到量产软件,拆开看主控是IT1176E,闪存是双贴H2JTDG8UD1BMS,16G.上面还有个spi存储hk24c32。

网友:
ChipGenius检测不到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
主控测不出来了,八成主控挂了

网友:
可以确定的是,你量产不了这个东西,这种用苹果硬盘加spi存储器的,需要用特别定制版的软件量产,这种软件有很大的价值,是不会公开的

网友:
那个八爪是不是就是spi ?编程器可以读么?

网友:
记得这个主控要装驱动才能量产,老站有教程

楼主:
ChipGenius检测到是得一主控或硅格,u盘显示格式raw。格式化,低格都无法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ChipGenius检测到是得一主控或硅格,u盘显示格式raw。格式化,低格都无法完成。 ...

不用想了,把颗粒移下来换安国吧,这种E2NAND没流出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