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U盘加25Q16 rom以及0DFK NW582量产问题

楼主(2022-04-09):
手里有几个2246XT的U盘板,一个是1153E的桥,不过没有带rom,量产0DFK性能比较惨

查了一圈发现rom是25系列的,手里没有dfn封装的25Q04,于是想着能不能用其他型号的代替,说干就干,找了一个SOP8封装的25Q16,飞线伺候。

打开1153e的刷固件软件,插上飞好rom的U盘,直接识别,刷入程序也是直接PASS,刷完后没有再量产直接测试读取结果4k速度不稳定忽高忽低最后掉盘。
重新量产后正常了,速度起来了。下次买东西老老实实买个DFN的25Q换上。

顺便请教大神个问题NW582用2246XT一直量产不成功,pretest后容量也显示不争取,应该是默认带的参数不正确,试过几个版本也不行,

Micron,512Gbit,MT29F512G08CKCBB(L85C)=2C,A4,E5,3C,A9,04,1,16,1216,08192,0512,02096,01998,01000,02,02,02,2,61,20,0,06,3F,13,0303,00,00,00,20,20,10,10,00,28,00,01,01,00,00,40,1,0,03,02,01,00,03,00,3,01,01,02,3F,13,02,00,00,00,00,77,77,66,66,0000,
Micron,1TGbit,MT29F1T08CUCBB(L85C)=2C,A4,E5,3C,A9,04,1,16,1216,08192,0512,02096,01998,01000,02,02,04,2,61,20,0,06,3F,13,0303,00,00,00,20,20,10,10,00,28,00,01,01,00,00,40,1,0,03,02,01,00,03,00,3,01,01,02,3F,13,02,00,00,00,00,77,77,66,66,0000,

用的是以上两种,都不行,用2246EN量产完全没有问题,期待有成功经验的大神分享下,谢谢啦!

网友:
头回见U盘主控板还带要这玩意的,孤陋寡闻了...

网友A:
拆了先用呗,少那个玩意儿就是不能刷桥接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先用呗,少那个玩意儿就是不能刷桥接了而已

拆了,刷入的信息都没了。速度也下来了。只是能用

楼主:
2246XT 开NW582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没清空的问题,短接也不能量产。无意间先用不参考原始坏块开卡一次,然后再用参考原始坏块开卡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