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ype-c口的设备越来越多,自己改几条玩玩,拆vivo的MG-12。

楼主(2022-04-09):
手里有好几条vivo的数据线,
花了6元买了5个type-c的头子改装。

MG12型号的数据线还是比较耐用的。这是当年vivo x20标配的线。

vivo的线材有屏蔽层,正负极比数据线要粗点。

上锡,等待焊接。

这就是买的1块多的type-c头,做工看着还行。

有料

焊接ok

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装壳,完美。

vivo的头子带屏蔽的。

上电测试,能跑28w,这是以前18w充电器标配的线。

用这种usb电流表测试,电流损耗很大。只能跑20w。

楼主:
这条线的线径还是赶不上乐视的数据线。

当年乐视的数据线,质量真的是很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259-1-1.html

网友A:
6元差不多可以买五根成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元差不多可以买五根成品了

不在一个档次吧

网友:
壳哪来的???

以前听说Type-C头子里有芯片啊,这个没看到???

网友A:
现在快充都是9V 12V,线径、电阻什么的都无所谓了

网友B:
壳子不错,套上完全看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壳子不错,套上完全看不出来了。

我也想说

网友:
这个怎么识别快充的,就是电阻识别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快充都是9V 12V,线径、电阻什么的都无所谓了

你拆根6元五根的看看线有多粗

网友:
壳子不错,套上后完全看不出来

网友:
高人呀,暗带指纹识别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根6元五根的看看线有多粗

说了要那么粗干嘛?你喝饮料用四分管喝的?
5V3A的时代,有0.2欧的线阻就要下降0.6V,影响效率,现在12V缺那0.6V?

网友:
vivo这个没有引脚不能快充吧。。。
不过都28W了,估计这个头子是特制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数据真是超级耐用,以前买了好几条,到现在都好好的

网友:
乐视的有批type-c数据线很差劲

网友:
线够粗的做的不错,充分利用

网友:
呵呵,我的乐视max2配的随机cc线垃圾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