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sb转typec数据线,里面有没有芯片?

楼主(2022-04-09):
常用的数据线,一头普通usb,一头typec,有没有芯片?

网友A:
没有芯片的,cc脚需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芯片的,cc脚需要加上拉电阻

疫情不能出去购物,想把两条USB转typeC数据线剪了,做一个双头typeC,不知道是否可行?这样是不是就不需要加电阻了?还有,这样要不要把其中一头typeC的电阻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疫情不能出去购物,想把两条USB转typeC数据线剪了,做一个双头typeC,不知道是否可行?这样是不是就不需 ...

有芯片的也就小米的魔改数据线,带了一个Emark芯片

网友:
有些线是带有芯片的。

网友:
100w
充电功率的会有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疫情不能出去购物,想把两条USB转typeC数据线剪了,做一个双头typeC,不知道是否可行?这样是不是就不需 ...

要怎么焊接呀,上次焊了一根,V+ 对V+,V-对V-,D+对D+,D-对D-的,搬到绿联的100W充电头上,电压只有1V多,把一头的D+ D—对调也是一样

网友:
普通充电线没有,小米,华为,OPPO等私有充电线有,支持PD和HDMI的线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焊接呀,上次焊了一根,V+ 对V+,V-对V-,D+对D+,D-对D-的,搬到绿联的100W充电头上,电压只有1V ...

我也打算这样接线啊,难道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焊接呀,上次焊了一根,V+ 对V+,V-对V-,D+对D+,D-对D-的,搬到绿联的100W充电头上,电压只有1V ...

双头C线要把CC线也连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焊接呀,上次焊了一根,V+ 对V+,V-对V-,D+对D+,D-对D-的,搬到绿联的100W充电头上,电压只有1V ...

这不就是普通USB线的焊法吗

网友:
小米的120W带e-mark芯片,oppo及关联厂家的VOOC带1-Wire存储器,都是作用于CC引脚,A口内侧的中间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打算这样接线啊,难道有问题吗?

TYPE_C插充电头,MICRO端电压只有1.5V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双头C线要把CC线也连上的

TYPE-C和MICRO USB 都只有四个端子,怎么接CC????

网友:
双头tape-C线要把CC线也连接上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YPE-C和MICRO USB 都只有四个端子,怎么接CC????

这种就不用连CC线,但是要在TYPE-C口,把CC1,CC2引脚,接5.1K下拉电阻,这样才能在PD协议里识别为用电设备。只有双头TYPE-C线需要连接两头的CC,用于识别接入的设备是充电还是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就不用连CC线,但是要在TYPE-C口,把CC1,CC2引脚,接5.1K下拉电阻,这样才能在PD协议里识别为用电设 ...

多谢,有时间试试

网友:
有一个这样的转换头,国产最大忽悠牌的,就是收了IBM PC机品牌的那个家伙造的。一头是USB公头,一头C母头,给IPHONE手机充电,经常出现没充进的现象,做数据传输还行。没有芯片的。

网友:
一般的线没有,特殊用途的需要芯片来与设备通讯,比如快冲设备

网友:
我有一条魅族的C口线 有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