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淘宝客推的车载充气泵,改一个灭火器

楼主(2022-04-09):
之前淘宝客推广的气泵,到手才2块钱,一直没用,抽空试试。
现在电动车轮胎都是真空胎,经过两次拔胎我感觉装卸都顺手了,就是充气无法解决,新轮胎还好,装上去气密性刚好,直接打气就行。老胎就不行了,打气筒根本不行,胎裙就不贴轮毂,什么洗涤剂大法,可燃气体爆炸都用过了,不行,只能找气泵解决。
气泵这个东西又不常用,所以就打算做一个。干粉灭火器可以承受2.4mpa测试压力,条件很符合,就拆干净打气试试,垃圾气泵开始还没问题,后来声音不对,再后来一点气都没了。
先拆它

结构及其简单

看看气压表吧

可以看出气压表和常见的不一样,不利用铜管的变形,而是利用P=F/S,将气体的压力作用到一个活塞上,活塞被弹簧顶着,F=ks,基本上也算能反映线性关系,但是这玩意润滑油太多了,感觉都有阻力了。

塑料齿轮已经磨平了,真一次性。

最核心的问题是活塞磨损严重,已经没有气密性了。

马达看着还行

这个气管还行,加个铜管连接到灭火器上

灭火器原来压力表不行,范围太大,也不精确,换成工业常用0~1Mpa的。

虽然没电动打气,还有打气筒呢,你们信不信,这打气筒能打到0.8Mpa!

网友:
曾经薅过一个,拆开看了看就放起来了,从来没用过,放了好几年了。
后来还是买了个金属的,一直在车上用,还凑合

网友:
你这应该是杂交气泵

网友:
其实手动打气筒比你的电动的气泵能打的气压更大。
之前就有人用灭火器做了个手办喷漆的储气罐,也是用自行车打气筒来灌气。

网友:
上面的同款打气筒,应急用过几次。

网友:
压缩机加灭火器才好使

网友A:
灭火器喷嘴和气管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灭火器喷嘴和气管怎么连接的,

把原来黑胶皮管子拆了,换成标准的管子12mm的,再利用快接口转换成8mm常用气管。灭火器和气管连接用的还是原来的,因为不是标准件比三分的小一点,只能用原装的改装,原装是宝塔的,铁丝捆绑的,气密性非常好。

网友:
我有个同款车载气泵,14年36块钱买的,除了压力表不准其他都还行,内部做工跟楼主这个差距很大,几乎都是铁的,大概2年前软管漏了,在出口的折弯处,干脆剪断,用了一截铁管焊成直角接上了,接口用细线捆紧,方法类似绑鱼钩那种

网友:
活塞不是金属的。

网友:
有个同款。现在还在吃灰。

网友:
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你这个灭火器灭火越呲火越旺

网友B:
这玩意就是个垃圾,一点价值都没有,轮胎没气了还是去候车店搞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就是个垃圾,一点价值都没有,轮胎没气了还是去候车店搞靠谱...

一个电动车不值当去了,只要有气泵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同款的打气泵,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去年我的全是金属齿轮和外壳,现在又偷工减料了。

网友C:
那个压力表真是一言难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压力表真是一言难尽啊~

还是上大表,小的看有没有压力都不敢相信。

网友:
汔缸齿轮全是塑料的,也真敢生产,用三天坏了,就不怕人骂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