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爱娃AIWA小砖块蓝牙音响,排除故障

楼主(2022-04-09):
朋友送了个爱娃蓝牙音响。说会叮咚叮咚响!(类似电量低的声音。)

全新,带包装盒,全套(顶部是硅胶按钮)

背面,一个充电口,一个音频口,一个插卡口。

拆下硅胶条。

还有一条透明的胶带密封。

试了下,看样子不是卡扣类型的。拆开面网,看到几个螺丝孔。

打开。

电池没有鼓包。500毫安。

电路板。

按键

线材有密封海绵封闭。

接头处都有密封胶带固定。

楼主:
2楼继续编辑中。

仔细看电路板(这坨锡是什么鬼?)

原先,以为是因为线路板的问题,做了个短接,结果手指一碰,掉了。。。。。。

插电,充电OK

链接蓝牙OK

也可以正常断开。

烤鸡中。

没有断线,也不会弹窗。

播放一首歌曲。(播放器好评。)

测试了一会,没有问题。

找一张内存卡,唱戏机,整起来。

原因分析:可能是因为,漏了锡,刚好掉在充电芯片上。嗯嗯,肯定是这么回事。

网友A:
纯手工制作,彰显尊贵品质

网友:
补焊工人摔鼻屎

网友:
这故障好神奇啊!

网友:
流水线上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不会是纯手工打造限量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手工制作,彰显尊贵品质

应该是自动焊的。

网友B:
两个喇叭外形不一样,高低音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喇叭外形不一样,高低音分频?

长条的是震动膜。

网友:
看到里面那个扁的喇叭,确定和日本的爱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

网友:
模样倒是不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继续编辑中。

仔细看电路板(这坨锡是什么鬼?)

什么播放器?有在线歌词?

网友:
手工焊接,然后摔锡所致。

网友:
看着还不错,小故障处理。

网友:
这是焊锡渣没有清理干净呀

网友:
电阻和电容排列的真整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继续编辑中。

仔细看电路板(这坨锡是什么鬼?)

残留这么大的锡渣,品控不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