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九联移动机顶盒没有WiFi模块吗这是?进不了网络设置界面

楼主(2022-04-09):
移动机顶盒没有WiFi模块吗这是??
原来的系统开机没网络进不去界面,直接网上找了一个固件刷进去……

盒子标的这样子

黑不溜秋的一坨

拆开上面一个铁块散热

完整板子正面照

背面照,有个pcb印刷天线,边上的铁皮天线没有焊,是不是这货本来就没有WiFi的?
没WiFi没上面乱用啊,家里没有埋网线,都用的无线,电视用不了…………

芯脏

这个是蓝牙模块吧,不知道这个带不带WiFi,反正在设置里面带卡WiFi马上就自动关闭了

网友A:
这个能刷游戏玩吗?

网友:
是蓝牙模块,运营商都是接iptv网络的,不需要wifi连接

网友:
iptv基本上都是网线啊,省成本把WiFi去掉了

网友:
Realtek 8761BTV是蓝牙芯片,没有WiFi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刷游戏玩吗?

s905可以刷游戏机

网友:
搞起来,不慌,

网友:
插个USB无线网卡不就搞定了

网友:
USB无线网卡也不贵

网友:
有蓝牙有红外,就是没wifi

网友C:
亲测USB网卡有用,S905L能刷游戏系统,可玩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测USB网卡有用,S905L能刷游戏系统,可玩性高。

可不能这么说,好多s905的没有dtb,就装个armbian都都是像素斑块

网友:
下面咯个无线模块,你把芯片拍清楚啊,通常都是wifi蓝牙一体,早期的没蓝牙,后期很多直接这个模块空缺,没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s905可以刷游戏机

我看有的说S905后面的标号也有要求, 这个是3A-B,好像不行。

网友:
没看清楚芯片,应该是wifi蓝牙一体芯片

网友:
亏爆,原来的安卓9.0,估计现在让你刷成安卓4了,现在新出的,一多半都不带WiFi了

网友:
没见过l3a-b的安卓4,如果是,能否分享。安卓4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