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7L 自制U盘加写保护开关

楼主(2022-04-09):
手上有个苹果5S的32GB闪存颗粒,X宝上买了块SM3267L主控板。看中的就是这个写保护开,做系统盘很不错,不用担心中毒了。
一套操作焊接量产成功,顺带改了下U盘图标和加写保护开关。
写保护的接芯片21脚,接个开关,,串个1K电阻拉低到GND 地就成了。
成品图:

芯片引脚和定义:

写入有提示磁盘保护:

网友A:
大白菜  手脚有点不赶紧   夹带私货

网友:
搞起来,我也要把我手上的这些老玩意利用起来

网友:
我也要试试把我手上的加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白菜  手脚有点不赶紧   夹带私货

撸主: 开门,查水表!!!

网友:
可以打一块开关的pcb,这样更牢固一点,现在一堆打板的厂子都有优惠券

网友B:
这写保护引脚串到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写保护引脚串到哪里啊?

串1K电阻接地的时候是写保护,悬空是可写

网友:
大白菜已经腐烂变质了,会往你的纯净系统中添加私货,而且很难消除,楼主还是赶紧换一个PE吧。

网友C:
大佬们,除了大白菜
那自己做个启动盘应该用那个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3-03-07):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除了大白菜
那自己做个启动盘应该用那个呢?

都说wepe好象还可以。

网友:
保护开关防病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除了大白菜
那自己做个启动盘应该用那个呢?

IT天空出品的优启通基本秒杀,不过要注意的是优启通也有人做山寨PE,连网站都山寨,要下载去IPT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