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ckus无线ap家用可以不,听说优科的无线ap覆盖广

楼主(2022-04-09):
最近听说优科的无线ap覆盖广,质量稳定,打算入手一个,大神给推荐一下型号,谢谢

网友A:
不建议购买,因为以前要求覆盖广,但是现在需求变了,有信号不行还要大带宽,刷短视频都是3M/s 上下也就是20mbps带宽 很多地方收到信号满但是带宽就10m以下还是卡

网友:
除了贵没毛病,不过你要注意单买AP不见得有用,因为好多是瘦AP需要控制器AC才行...

网友B:
这货的优势不是接入量大吗,但是价格贵,家用没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购买,因为以前要求覆盖广,但是现在需求变了,有信号不行还要大带宽,刷短视频都是3M/s 上下也就是2 ...

大神有没有推荐的,打算用软路由拨号,用ap来发射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的优势不是接入量大吗,但是价格贵,家用没优势

大神有没有推荐?软路由拨号,ap发射WIFI

网友:
百兆用K2,千兆用K2P。

网友:
xdr5430,某鱼不到3百,理论上用个三五年不过时

网友:
不建议商用AP,这个和家用相比就是大巴车和小轿车的区别,带机量大,因为产品周期长,新技术采用的比较迟。

网友C:
我家一直用ruckus7982

网友D:
wa603de,你只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wa603de,你只得拥有

换flash,刷成优科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一直用ruckus7982

用着怎么样啊?

网友:
120平方,一个AP覆盖完
无惧复杂电磁环境干扰,稳定到忘记它的存在

网友E:
优科好是好就是贵,二手的ap也比tp贵,要是要求不是很高用一下tp的1200gc可以应付一下,最好用AC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优科好是好就是贵,二手的ap也比tp贵,要是要求不是很高用一下tp的1200gc可以应付一下,最好用AC ...

ok

网友:
优科是企业级的,通常需要配合ac控制器来满足几百几千个无线设备接入,企业级设备追求稳定不掉线,接入速率是次要的,家用不是很合适

现在家用高通方案的路由都带了npu硬件单元去处理无线流量,比之前cpu处理的方式带来很大的性能提升,接入量也提高了很多,功耗低,还能mesh覆盖,推荐用红米ax5 ax6 效果更好。

网友F(2022-06-16):
抗干扰能力强信号稳定 稳定性相当强!一直在用!虽然老点但是就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抗干扰能力强信号稳定 稳定性相当强!一直在用!虽然老点但是就是稳定!

你用的什么型号啊?

网友(2023-04-18):
如果你要速度快,放弃优科AP,我用过r300,r310,r320,r500,r600,r510,h320,h500还有几个老型号,优科的优势只是稳定,覆盖范围和速度和他没有关系,因为新的wifi6优科太贵,商用ap的功率都不大,会影响附近的其他ap,所以大覆盖一般都是不行,优势在带机量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