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电池不行了,PAPAGO S36行车记录仪拆解

楼主(2022-04-09):
外形好看,视频也清晰。就是内置电池不行,停车后下次启动一定断电,需要重新设置日期才能工作,非常不方便。拆开看看,电池容量太小了,还是衰减?不过还没鼓包。

网友A:
行车记录仪电池衰减没有办法的,基本考虑停外面的1年换次电池,停地下的2-3年换一次电池就行了
我用的也是同款行车记录仪,用1年不到点的时候保修换过一次整机,去年9月份换了一个电池,型号502040某宝买的号称耐高温电池,目前4年多,换的电池目前状态良好,纯电池可以工作接近1小时
锂电池一直满电状态影响寿命,我现在过两个月放一次电,就是拔掉电源,然后取消关机,让他一直工作到关机,然后再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车记录仪电池衰减没有办法的,基本考虑停外面的1年换次电池,停地下的2-3年换一次电池就行了
我用的也是 ...

那我这个电池的衰减就是正常了,因为用了多年了。考虑换电池吧,谢谢!

网友:
还好,电池没鼓。

网友B:
改法拉电容1.5F保存日期三天左右大小自己看着办

网友:
我的行车记录仪停车几秒就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车记录仪电池衰减没有办法的,基本考虑停外面的1年换次电池,停地下的2-3年换一次电池就行了
我用的也是 ...

这方法不错!

网友:
该换就得换,用不了几年

网友C:
我的记录仪 每次开机接收GPS信号调整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记录仪 每次开机接收GPS信号调整时间

你这个高级,还能连GP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高级,还能连GPS?

乐视的弃儿 有车速和经纬度显示 功能是挺多可惜后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视的弃儿 有车速和经纬度显示 功能是挺多可惜后续断了

这个功能不好,有风险,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提交的视频显示自己超速,这不成自己的罪证了!

网友:
屏幕有点小,电池不耐用是通病!

网友(2023-05-25):
电池旁边的电源管理芯片给拍一下呗。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法拉电容1.5F保存日期三天左右大小自己看着办

会爆吗  有什么危险

网友(2023-12-22):
这个机器上面的V G T R接口应该也是接GPS的哟。你试过没有?

网友:
看这个图上面有接口不是的是不是GPS

网友(2024-10-22):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不好,有风险,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提交的视频显示自己超速,这不成自己的罪证了! ...

规规矩矩开车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