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爱智能音箱另类扩容,256MB缓存换1GB

楼主(2022-04-09):
1.疫情在家没事,拆开小爱音箱看一看

2.上网查了一下,小爱音箱居然有2个版本的缓存,一个是双128M总共256M缓存,一个是双256M总共512M

3.反正想着也没事那就扩容一下玩玩吧,然后就把2个512M的给干了上去,

4.怀着忐忑的心开机,居然一点问题都没有,直接正常使用,

5.有没有效果,不知道,也不知道系统是否识别了1G的缓存,

6.小米的小爱系列很多都是同样主控有的128M 256M 512M,同样主控那必须上大缓存,甭管有没有用,没用的话为啥贵的就大

网友A:
你知道太多了,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太多了,啪!!!

我靠,认识我还一起参和怼我,先把你拖出去油炸十分钟再回来讲话

网友B:
扩容了可以装别的啥东西?

网友C:
升级过后,使用感受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扩容时需不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E:
内存变大了 语音唤醒反应速度会变快吗?

网友F:
问题这个音箱好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过后,使用感受上有什么区别吗?

目前还没有感觉,不过这个主控查过了,倒是挺强悍的,用在小爱上完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扩容时需不需要重装系统

跟换内存一般不需要更换系统,不是前几年的那些单片机了,arm芯片兼容性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变大了 语音唤醒反应速度会变快吗?

没有变快,但是说没有用那是不可能的,可能是缓存语音内容多了,主要是便宜啊15元钱就能搞定,玩玩又何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这个音箱好玩吗?

家里小孩特别喜欢玩,听听故事,小爱同学在国内应该是本土化的独孤求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容了可以装别的啥东西?

不能装任何东西,可能运行速度快一点吧,具体也没有感受到,反正就装上去了,15元钱玩个心里安慰吧

网友:
问问小爱,你现在的运行内存是多大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装啥东东,这么大太奢侈了

网友G:
是改RAM还是R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改RAM还是ROM

改ram缓存,

网友:
怎么没有拆机全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