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电动车喇叭声音太小了,刚好有个闲置汽车喇叭,想把它装上去

楼主(2022-04-09):
不过汽车喇叭额定电压是十几伏,4块铅酸电池的电动车都有50多伏了,没法直接用啊
量过电动车喇叭,是50多伏电压直接驱动的。

那么这中间就要加一个降压模块了,坛友见多识广,有没有耐压60V的,便宜的降压模块?

补充一下,刚才搜了下电动车喇叭,竟然比降压模块还便宜,

网友A:
有啊,有一百瓦的啊,DC-DC非隔离降压,万能宝上一堆一堆的啊,电摩和电三轮上用的都是啊

网友B:
48V的话,得用降压器,如果开关质量不好最好用继电器。。总之挺麻烦的,不过声音巨响。。我的电动车就是用别克英朗的喇叭,一开始没有继电器,换了继电器直接上一个档次。

网友:
然而4个铅酸只有52V,有专门的降压模块,电动车届称为转换器。。最好功率大点的,峰值搞点的。

网友:
就是一个电铃,工作电流好像有2-3A,算好阻值串电热丝最简单

网友:
电动车的喇叭声音也不算小,城市里都禁鸣喇叭,所以没必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有一百瓦的啊,DC-DC非隔离降压,万能宝上一堆一堆的啊,电摩和电三轮上用的都是啊 ...

我在多多上搜到最便宜的一个是8块钱,估计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的话,得用降压器,如果开关质量不好最好用继电器。。总之挺麻烦的,不过声音巨响。。我的电动车 ...

我是想接在原装喇叭线上,按下开关,模块再供电。原车控制50v的,就算喇叭是50瓦,电流也不大,开关应该没事

网友:
气喇叭,更合适。十几块钱。

网友:
有电动车用的48伏的,甚至60伏的喇叭卖,为什么要买这种12伏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多多上搜到最便宜的一个是8块钱,估计也能用

这还真不好说,看功率吧,原来车上是一个一百瓦的带的一个灯一个BB叫的小喇叭,后来我觉得声音不好听,又加了一个摩托车上的喇叭,双音感觉好听一些,晚上亮灯的时候也能按得响。如果你这个BB喇叭功率特别大就不好说了,非隔离的都不怎么贵,不行多花点儿买个功率大一些的,后期再扩展能力也强一些

网友:
很多电动车都用12v的,车上有12v降压模块

网友:
喇叭又不贵,直接买一个48伏上去。

网友:
是不是要用降压模块

网友:
直接换喇叭更简单。

网友:
这不叫蜗牛啦叭,蜗牛不是这个样的。

网友:
电动车都有降压模块的,小灯一般都是12V,万用表量一下就懂了。

网友:
实际有12v输出,或者就接一个电瓶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接在原装喇叭线上,按下开关,模块再供电。原车控制50v的,就算喇叭是50瓦,电流也不大,开关应该 ...

你不要去想,要去做,你先试试直接12V供电,跟通过按钮开关有什么区别,在决定怎么改装。
如果负载太大,会烧开关,甚至粘触点。。。我见过的士按喇叭把喇叭按粘住的。。

网友:
朋友的电动车就装了一对电装的高低音盆型喇叭,高低谐音一出来更好听,老远一听就是丰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