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usb hub哪儿不对??为什么不识别?

楼主(2022-04-09):
立创开源上面的

网友A:
晶振不是并联电容吗,怎么是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不是并联电容吗,怎么是下拉电阻?

我看立创开源的没有并电容,电阻是选择内置晶振的,接地就不焊晶振就用内置的

网友:
D+ D-有没有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