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再战UC3842的12/24V充电器

楼主(2022-04-09):
楼楼纯小白,故事不多讲。

前情提要在这里。
文科小白,一次失败的UC3842维修,求指点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209-1-1.html

疫情影响没事干,就想学习一下。又开始战斗了。为了便于懒得点开链接的人看,我简单提炼一下。

充电器本体是3842+393组成的12V/24V铅酸电瓶充电器,原来的故障是接电瓶不充电。上两张图片(之前没拍,这是后拍的)

楼主骚操作如下:

1、测量输出电压,30V左右,接12V电瓶没有切换成16V,没有电流输出,风扇不转。

2、测量3842各脚,7脚供电抖动(16v往下掉,11v左右又回升),8脚5V有,4脚2.2V左右。6脚0.6V左右输出。

3、检查启动电阻,7脚供电部分各元件,无明显异常。

4、短接启动电阻,测量7脚稳定,其它脚输出跟220V供电无差别。此时输出只有6v。

5、怀疑反馈,输出部分接直流12V,逐渐提高电压,16V左右时431R端出现2.489电压,继续提高电压,R端电压不变。

6、楼主开始怀疑变压器了(此处忘了,或者没意识到测6V输出时,测量6脚输出波形和占空比),拆下变压器,用电桥测量,初级绕组电感量40kHz下电感量只有2UH。

7、楼主决定重绕变压器,可惜第一次拆、绕变压器没经验,拆的时候磁芯裂了,然后又失手掉地下。只好找了另一个充电器拆了一个变压器磁芯和骨架,但是另外一个磁芯和骨架略大,楼主没掌握变压器参数相关知识(没百度到讲的通俗易懂的),迎着头皮绕了一个,匝数跟原来相等。然后楼主画图了,但是拆的时候骨架一会上面拿,一会下面拿,严重怀疑有的绕组方向反了。

8、绕好变压器,装回去,没有奇迹,输出依然是6V。截至此处,发了一个贴子,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但小白知识量不够。没有准确领悟大佬的意思。

9、此时,束手无策了,之前看了很多3842的视频,还是没有掌握。脑子抽风,去掉短接线,上了一个串灯泡的220V电,奇迹当然不会有,不出意外的炸鸡了,损失功率管一只,3842一只,开关管S极1W0.3欧金属膜电阻一只。

=========================================================================================我是分割线

10、大佬们的意见是变压器坏了不要修,3842坏了不要修,但是小白就是想通过这次维修更深刻的理解3842组成的电路。于是又开始学习3842相关知识。准备再战。

11、拆下开关管,傻眼了,一个破充电器功率管竟然还把字磨掉了,一点线索都看不到了。这就是我知识的盲区了,只能按照典型3842充电器的图纸,蒙个20N60,为什么是20N60,不是说这个功率比原来大一点好吗?

12、金属膜电阻没有,换了一个0.33/1W的碳膜电阻,原来是HY3842,我代换的是LM3842P,开关管是20N60。

13、直流18V供电,不装开关管,测量3842各脚输出波形正常。装上开关管,直流供电,还是输出6V。(小插曲,不装开关管串灯泡220测过3842,短接启动电阻时没放310电容的电,又牺牲一个3842,虽然便宜,这么造也不行啊)。

14、又懵逼了。之前发的贴子,再也没有大佬搭理我了。翻来覆去刷3842视频,也刷不出所以然。

=====================================================================我又是分割线

15、反复刷视频,反复刷上次的贴子,虽然大佬们寥寥几句,决定深刻领悟。有大佬说反馈有问题,那就把反馈支路全部查一遍,包括输出滤波电容等等。

16、拆光藕、431测量,无异常,换一片LM393。换3个1815(虽然测不出问题)。换431,换光藕。还是6V。

17、还有大佬说变压器同名端可以用示波器看,但没说方法。找了一点资料,也没学会所以然。虽然我一直怀疑我同名端不对,但不知道方法,这就比较尴尬了。

18、此时,我突然想起来测了一下6脚输出,已经98.5%的占空比了,之前没装开关管98.5%也就算了,怎么装了开关管还是98.5%,这不对了呀。于是我交换了一下初级绕组方向(拆变压器是不可能拆的,重绕是不可能的,直接割断铜皮飞线)。此时,输出电压抬高了,到11V了,但还是不正常。测了一下变压器初级波形,如下图。(没拍照,手绘,凑合看)

19、这不是有的博主讲的RCD电路的波形吗?哦,初级绕组没错,错的是次级绕组!!来来,再交换一下次级绕组方向,老方法,还是划断铜皮。交换绕组方向后,用信号发生器给了一组方波信号,两个探头分别接初级、次级绕组看看。为什么方波信号出去是这样的?是不是还是变压器没绕好?

20、一看这样,又觉得有戏,失去理智了。上直流电,输出终于16V了,431R端2.489V很稳定,此时6脚输出20%左右方波。

21、一把梭哈了。串灯泡,上220,额,没炸鸡,输出不稳定,15-19V跳动(12/24指示灯来回跳,我认为正常了,之前是好的时候也这样,接12电瓶就亮12,接24就亮24)。去掉灯泡,额,没炸!!!

============================================================我还是分割线

22、既然没炸,那我就当修好了,屁颠屁颠去找12V电瓶了。接上电瓶,BOOM了,BOOM了,BOOM了(这是回声)。拆开检查,开关管S极0.3欧电阻炸了,功率管击穿了,3842击穿了。整流二极管炸了两只,铜皮飞了两根。其它元件目测没明显异常。抽测几个管子,也没有明显异常。

=========================================================我是总结分割线

总结学到的一点知识:
1、3842各脚特征、外围电路记住了。
2、431和光藕会测了。
3、变压器有一点点理解了。

存在的疑问:
1、最开始输出不正常是否是变压器匝间短路引起的?输出不正常为什么没炸管子?
2、第一次炸管子是变压器同名端错了,导致输出电压抬不起来,3842最大输出了,所以炸了。那么第二次炸鸡是怎么引起的?是功率管不匹配,还是变压器不合格?
3、感谢大家收看,请大佬不吝赐教,真的不要吝啬言语。

网友:
知识储备,总结不错。有料板或者元件就修一下,没有就直接淘宝找新的,现在也不贵12V我买了一个还行13元包邮。12V10AH的普通电瓶。

网友:
佩服您钻研精神,分割线权当是转换吧

楼主:
球大,不要加M了,M不M的无所谓。指点指点,小白炸鸡炸怕了,很不开心。私信好多博主,都不回消息。当然,没看到实物,没经手测量,确实不好判断和回答故障。别人也没义务教小白。毕竟有白嫖的视频已经很不错了。但确实没有人指点,学习和理解起来费劲。毕竟零基础小白。

楼主:
这回一个大佬都不来

网友A:
13、直流18V供电,不装开关管,测量3842各脚输出波形正常

波形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直流18V供电,不装开关管,测量3842各脚输出波形正常

波形图在哪里?

锯齿波有了,方波有了,没拍图片。

网友:
字多辛苦,加20分

网友:
是不是换的开关管太大了吧!换个5N60试试。很大了不匹配

网友B(2024-02-14):
不经意看到这个陈年老帖,还是说2句。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学修开关电源上手就敢手工重绕开关变压器的也是大胆,而且是这种反激电源。看描述工具还挺齐全,电桥、示波器齐活。
    整开关电源炸几次机几乎是多数电子爱好者必经之路。其实3842供电出现间隙(打嗝)应该是保护了或供电激励不足(比如滤波电容失效或质量差)的可能更大,开关变压器有匝间短路当然也会出现过载保护一样的故障现象,这时可以看一下空载情况下是不是输入电流很大(串灯闪光或常亮),如果输入并不大,一般不会是变压器短路的,倒是输出滤波电容漏电过大甚至的短路的可能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经意看到这个陈年老帖,还是说2句。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学修开关电源上手就敢手工重绕开关变压器的也是 ...

感谢回帖,充电器已经折腾好了。主要想着工频变压器手搓还可以,以为高频也一样的搓。最后的结论就是高频手搓不容易,最终工作正常了,就是二次供电回路电感量不足(没拆变压器,直接穿线串联的)。可能原始故障就是长时间通电,风扇运转散热不良导致原来铝线变压器过热匝间短路了。手搓变压器参数有点误差,经过高频电路后误差放大。导致二次供电电压起不来。

网友:
感觉中变压器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充电器已经折腾好了。主要想着工频变压器手搓还可以,以为高频也一样的搓。最后的结论就是高频 ...

开关变压器不是不能自己绕,就是要考虑的因素比工频变压器多很多,甚至绕组乱一点、松一点都有影响,还要考虑峰值功率时磁饱和等问题。如果不是各种因素影响,只看结构和匝数,那比工频变压器还简单,圈数少又不用一片片对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