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电源,输出电压在4.6-5.0V小范围跳动

楼主(2022-04-09):
输出测得在4.6-5.0V小范围跳动

网友:
5V电源啊,带个小灯泡试一下电压抖不抖

网友:
就是普通的开关电源吧?有波动是因为没带负载。

网友:
检查黑色的电感,所有电容,电位器

网友:
输出电容拆下来测下容量看看

楼主:
还没电容表,大幅度转动电位计 电压输出不变

网友:
是表的稳定性差。

网友A:
变压器上24V好大,查查哪里能改输出电压

网友:
J4后面脚是不是断了

网友:
看下背面有没有负载电阻

网友:
感觉就是个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上24V好大,查查哪里能改输出电压

输出4个电容 都是35V耐压的,24V感觉是对的,但是找不到有问题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4个电容 都是35V耐压的,24V感觉是对的,但是找不到有问题的元件

更换tl431三极管

网友C:
不是写了24V么
跳动是保护了,反馈或者哪里的保护功能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tl431三极管

431的基准电压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写了24V么
跳动是保护了,反馈或者哪里的保护功能激活了。

换了个供电50V电容  ,现在 不跳了稳稳的4.75V,问题还达不到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个供电50V电容  ,现在 不跳了稳稳的4.75V,问题还达不到电压啊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  5-6v跳动  换431变成24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  5-6v跳动  换431变成24v了

再要么431的电阻检查一下  就是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这电源够简陋的

楼主:
搞好多日,原因是 可调电位计挂了,直接短路可调2脚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