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锂电池求推荐

楼主(2022-04-09):
想搞个电动车锂电池60V30A左右。有没有靠谱商家推荐的。更倾向磷酸铁锂。但是不知道怎么选电池

网友A:
电池好像涨价了  买大单体自己焊接好了  实在

网友B:
别倾向了,必须铁锂,否则就是坐在炸弹上!大单体自己不好焊接,我是推荐用32650的螺丝头的,组装方便,我自己就是用的这种,挺好用的

网友C:
磷酸铁锂,必须上库仑计电量表,不然,很容易推车。放电平台很突兀,一下子,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好像涨价了  买大单体自己焊接好了  实在

有没有推荐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倾向了,必须铁锂,否则就是坐在炸弹上!大单体自己不好焊接,我是推荐用32650的螺丝头的,组装方便,我 ...

用了多久了啊,衰减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倾向了,必须铁锂,否则就是坐在炸弹上!大单体自己不好焊接,我是推荐用32650的螺丝头的,组装方便,我 ...

三元真的有那么不安全吗?之前用的也是铁锂,没用过三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磷酸铁锂,必须上库仑计电量表,不然,很容易推车。放电平台很突兀,一下子,就没电了 ...

这个是真的,之前用铁锂,推过五六次车

网友:
我做了2套14串三元  分别用了2年半和一年半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多久了啊,衰减厉害吗

没具体测过所以不知道衰减量,不过感觉还行,已经2年了,主要都是短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元真的有那么不安全吗?之前用的也是铁锂,没用过三元

真的真的不安全,基本上报出来的爆炸的起火的都是三元的,铁锂最多起火,不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磷酸铁锂,必须上库仑计电量表,不然,很容易推车。放电平台很突兀,一下子,就没电了 ...

我倒是没装,主要距离远,一趟也用不完,每次跑完就充电。

网友D:
做个参考吧
电瓶A,特斯拉21700,6并14串,使用一年,里程1万,去年7月里程和今年3月里程续航差了6公里。不知道是温度影响还是电池衰减
电瓶B,力神21700,4并14串,使用一年,用的不多,也没注意续航和衰减,感觉和新的时候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参考吧
电瓶A,特斯拉21700,6并14串,使用一年,里程1万,去年7月里程和今年3月里程续航差了6公里。不 ...

你这个可以啊,我之前买的60v35ah磷酸铁锂。软包大胆体,4年跑了有一万七八千公里。不行了,会突然断电,再后来就充不了电了。寄回去修,快递都不收,麻烦

网友:
肯定是安全性第一,我最近玩太阳能,打算把原来的铅酸电池换为铁锂,但是还是有点担心铁锂的安全性,毕竟是放在室内长期通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可以啊,我之前买的60v35ah磷酸铁锂。软包大胆体,4年跑了有一万七八千公里。不行了,会突然断电, ...

4年 1万8千公理,已经是非常及格的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