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德昕电磁炉线盘中间怎么两个热敏电阻

楼主(2022-04-09):
这台电磁炉是德昕线控的,拆机后发现线盘中间为两个热敏电阻,请问不知都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中间那个稍微大的有可能是温度保险,格兰仕系列的电磁炉经常采用这种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稍微大的有可能是温度保险,格兰仕系列的电磁炉经常采用这种电路。 ...

对头,小的是探头,大的是温度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头,小的是探头,大的是温度保险

两个一样的,预防县中一个失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一样的,预防县中一个失灵吧

很明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