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直流输入的DC-DC可调电源

楼主(2022-04-09):
需求如下
使用电池供电,比方12V或者20V直流输入。10-24V。
输出0-24或者0-30V
电流0-6A或者0-10A。
升降压,输入反接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输出防反充。

目前找到比较合适的是3606升降压模块,不知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
1301吧,也便宜

网友A:
睿登的DC-DC电源可以考虑下,RD6012,RD6018都可以考虑,用料扎实,外观漂亮,还有上位机,就是价钱略贵。我买了并发了开箱可以参考下
睿登RD6018数控电源开箱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6161-1-1.html

网友:
搜DC-DC升降压可调恒流恒压模块,加上自己加肖特基二极管防反接。

网友:
睿登的直流稳压电源,做工不错,就是价略贵

网友:
这种怎么样?

网友:
DC-DC自动升降压电源模块 恒流降压升压 万能 超实用 广受好评

网友:
买个小日本的模块,几块钱,然后DlY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睿登的DC-DC电源可以考虑下,RD6012,RD6018都可以考虑,用料扎实,外观漂亮,还有上位机,就是价钱略贵。 ...

这个只是降压型,还不带防反接和倒灌,我也买了6024,说实在话  没啥性价比

网友:
升降压型就无治的3605和这个,只是价格偏贵,其他就是普通升降压模块随便买了,无治功率偏小,面板控制方便,模块功率大 电压范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