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7000和B8000这类胶水怎么选?

楼主(2022-04-09):
E7000,E8000,E9000T7000,T8000,T9000B7000,B8000
这些胶水什么不一样?卖家也没有一个差异说明,还是说就是一个东西,感觉又不像完全一样

网友:
贴个图看看吧,还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胶水?同学习一下,别见笑

网友:
买过T9000,据说是粘度增强版,无色透明,胶水前端为细金属管(大约直径1mm)出胶,拿来粘合手机和平板的外屏,效果还可以,未出现脱胶情况(需用橡皮圈捆住屏幕,等胶水干透才能拆去橡皮圈)。感觉还是透明的胶水最通用。

网友:
直接问商家。我买ergo胶直接问的客服。

网友:
感觉都一样,估计是忽悠人有好有便宜!粘手机屏幕,粘数据线头!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难道颜色区别。

网友:
都一样的 有的是颜色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