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功率插座增加背光

楼主(2022-04-09):
今天终于下决心拆修我的功率插座,故障原因是sc662k-3.3v三端稳压片U4坏了,原芯片sot-23封装,手边没有小个头的3.3V芯片,将SOT-89封装的MD7133H第二脚掰掉,原位直接焊接,修复成功。

借一张拆机图片

继续改背光,找一条LED灯条,三串后并在原机8.2V稳压管D1两端,固定在屏幕侧面,背光灯常亮。

测试一下,从开关电源到纯阻性负载,功率、电流、电压精度合格,测量功率比家中电表显示大1.5%,最低可测量0.5W。但家中电表只能测试5W以上,低于5W则归零。
下面是2.3W台灯,电度表不能显示

下面是台灯最高亮度,5.5w

楼主:
顺便发一下电路图

网友:
也就是保持常亮简单一些

网友:
背光灯放在一边,但感觉两边都是亮的。

网友:
这个改造挺实用

网友:
功率插座本身不带背光吗

网友:
可以串一个限流电阻,这样亮度就没有那么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