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求教lga60颗粒问题,这其中有什么猫腻吗

楼主(2022-04-09):
如题,固态拆机慧荣2246xt的苹果6(lga60)的颗粒为什么只能用安国方案做u盘?颗粒本身有什么特殊结构吗?选商家给的高格很快,开出来60G,低格很慢但是能开出64G来,而且速度比用高格快,慧荣方案不行吗?这其中有什么猫腻根本不懂,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上过SSD的这颗粒没有苹果的底层所以不能慧荣

网友B:
这是苹果的拆机颗粒
应该是扩容搞下来的

网友:
没有什么猫腻。苹果硬盘 颗粒品牌型号多 慧荣软件 一个一个调 也麻烦、统一的买颗粒  没有必要。

网友C:
不是有转接贴了么?上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过SSD的这颗粒没有苹果的底层所以不能慧荣

颗粒的底层?是什么?求教,每种颗粒都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苹果的拆机颗粒
应该是扩容搞下来的

这是拆颗粒之前的坏了的ssd,不能开卡,颗粒已经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转接贴了么?上了试试?

买了u盘的板儿,已经弄好,就是买的安国方案的板儿不支持usb3.0,慢

网友D:
苹果手机硬盘自带控制器,闪存区域的固件是内部控制器的,叫底层。拿46XT开实际上只是用到了闪存部分,绕过了控制器,所以底层也就被抹除了。上3267的话需要硬盘内部的控制器固件完好,所以这个上不了3267,只能上安国。

楼主(2023-06-08):
引用 网友D:
苹果手机硬盘自带控制器,闪存区域的固件是内部控制器的,叫底层。拿46XT开实际上只是用到了闪存部分,绕过 ...

感谢感谢

网友:
可以用群联2307试试
闲鱼见过2307+LGA60的东芝E2NAND
这种海力士的还可以用慧荣3267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