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404/BV741C电源管理芯片可以用哪个型号替换

楼主(2022-04-09):
哪位大神认识在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某宝直接查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A:
只是一颗N沟道MOS 完整型号为AON7404  很好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颗N沟道MOS 完整型号为AON7404  很好买的

谢谢  大佬

网友:
推荐一个软件给你,(半导小芯)以后不知道的芯片可以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