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下这是什么主控?238191-1/A111H191,假金士顿拆的

楼主(2022-04-09):
假金士顿拆的,背面是黑片,前面的丝印看不出是什么主控,那些字符也不清楚是哪个主控

网友:
上ChipGenius这类工具查一下试试,说不定是自己打的LOGO...

网友:
这难道是芯邦?

网友A:
又是这些厂家乱打标,之前捡了个U盘,一拆,发现个完全没见过的主控,上芯片精灵一看,是联盛UT163,这种没标的东西还是要上芯片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这些厂家乱打标,之前捡了个U盘,一拆,发现个完全没见过的主控,上芯片精灵一看,是联盛UT163,这种没 ...

软件不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不识别

把检测结果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检测结果放上来

已经确定不是一芯主控

网友:
FC 1178 也是有可能的 1179 21年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不是一芯主控

短接一下flash,芯片精灵应该就能测出来了,我比较偏向于安国/芯邦,能上这种黑片flash的主控,绝对跑不了这两家

网友:
这个是迈科微的,估计是869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