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用单杠怎么固定

楼主(2022-04-09):
补充:
两个卧室之间的墙,一个卧室这边有个突起的是不是梁?另一个屋是平的,在平的这屋装的话,可以在打在梁的那个高度不?

========
翻出之前买的一个单杠,一直没想好怎么安装,家里墙大部分都是空心砖,承重墙安装的位置不太好。

这个单杠的两个固定片有点儿小,如果想安在空心砖上,有什么好办法吗?或者合适的膨胀螺丝。

网友:
必须膨胀螺栓啊

网友A:
8个膨胀螺丝,对于200KG是没有用的。

网友:
有适合空心砖的膨胀螺丝 ,应该足够承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个膨胀螺丝,对于200KG是没有用的。

前几天有个帖子问怎么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有个帖子问怎么拆下来

不用拆下来,200KG的,一上去,就连螺丝头也拉下来。

网友C:
墙打过孔,背面衬钢板,长丝串着上紧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墙打过孔,背面衬钢板,长丝串着上紧最安全!

对面邻居:王德发~~

网友:
实心墙用化学锚栓,还要采用空调室外机支架那种结构才结实。沙砖墙就别想了

网友:
这个不好弄,弄上也不好看

网友:
装楼梯里去,那里的水泥楼板够牢靠。

网友:
打穿墙螺栓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墙打过孔,背面衬钢板,长丝串着上紧最安全!

想过,感觉有点儿繁琐,不过估计最后也得这样

网友:
焊一个铁架子,然后焊接到铁架子上

网友D:
找找家里的承重墙吧,高层的话还有混凝土浇筑的剪力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找家里的承重墙吧,高层的话还有混凝土浇筑的剪力墙

有一个墙,是两个卧室之间的墙,一个卧室这边有个突起的是梁?另一个屋是平的,这个屋装的话,可以在打在梁的那个高度不?

网友D:
大梁上不建议打比较深的孔

网友:
好像都是旋转撑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梁上不建议打比较深的孔

8个孔的话,打多深可以承受1个人的重量

网友:
就现在的楼房质量还是别考虑上墙了,伤着就不好了。